兆信605D线性维修电源不能调流

楼主(2021-09-09):
大概2013年左右入手一台兆信605D线性维修电源,很少使用。今年拿出来,结果调压调流都不正常。网上找贴,估计是电位器问题,全部更换以后,还是有问题,具体现象如下:
1、可以调压,调压功能全部正常。
2、恒流输出不能调整。将电压调至3伏左右,短路输出,粗调电流在4A以上,细调可到最大值5A多点,但是不能调低电流,恒流调整区间在4.5-5A左右,恒流指示灯不亮。
3、恒流调整过程中,大概使用两三分钟,调整管发热引起风扇运作。个人分析调压调流都是同一对管,应该不是调整管问题,电流调整电位器粗调细调应该是串联关系,在线不通电测量,粗调电位器10K左右只能在0-8K左右调,细调准确。
4、怀疑恒流电路中稳压二极管有问题,在线不通电测量,大部分都在0.7V左右,有两个在1.2V以上,最奇怪的是只有一个边上标着30V的二极管,正反向都是导通的,拆下来测量却是正常的,分析应该是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
5、没有电路图,网上也找不到类似问题,来本版请教各位大师。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里有原理图可以参阅。
https://blog.csdn.net/minnut/article/details/1029146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原理图可以参阅。
https://blog.csdn.net/minnut/article/details/102914656

谢谢!虽然这不是全部的,但真的有参考价值。我从网上找到了部分图,有两张和你这类似,但没这么全面。下载来研究一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同型号开光管击穿了,换了小功率的开关管试了下电压倒是能出来,就是不知道短接会怎么样,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坏的。

网友:
你那个开关管出来有个对地几K的电阻阻值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