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加 1 不等于 2

楼主(2021-09-09):
我遇到一个怪现象,当我用同一个稳压电源给两个电池同时充电时显示的电流读数不等于对两个电池分别充电时的电流读数之和,比如:两个电池分别充电时的电流分别为 100 毫安,而同时给它们充电时的电流仅有150 毫安,电源是可以提供 1.5安 的。有谁也遇到过吗?有什么解释?谢谢。

网友A:
充电电流是动态的。与电池的压差有关。也与电源的内阻有关。

网友B:
线路上的压降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上的压降要考虑

已经考虑到了,也可以说排除了。有时间您不妨一试,我觉得怪怪的。电压电流都是数字表的。电压精确到 0.01伏,电流 1毫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是动态的。与电池的压差有关。也与电源的内阻有关。

是的,完全同意。可是电压很稳, 10 毫伏的显示波动,而电流并不随电压波动,所以电压比显示的要稳定。317 的模块,1.5安。

谢谢。

网友:
电源给电池充电必须有压差。这个可不是把2
拆成两份等于两个一这么简单

网友C:
大概率是充电器的压降所致,即使显示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充电器的压降所致,即使显示不明显。

谢谢回复,空载电压与加载后的电压差是 0.01伏,(数字表). 即使微调电压到空载电压,电流仍然仅 163 毫安。谢谢。

网友:
两个电池的电压不相等,并联之后一块给另一块充电了?如果能排除线损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D:
是不是初期两个电池的电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初期两个电池的电压不一样?

两个电池在一起充电前已经并联了若干小时,可以说已经足够均衡了。我不是要并联充时的电流绝对等于两个电池独立充时的电流的和,但 近40毫安就有些大,差 十几个还差不多。

谢谢

网友E:
镍氢电池充电器对每个电池都是独立恒流充电,我不知道锂电池能不能并联充电,因为这可能会牵涉到一个电池对另一个电池充电,所以最后两个电池的充电电流很可能不完全一样,比如说,一个100mA,另一个50m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镍氢电池充电器对每个电池都是独立恒流充电,我不知道锂电池能不能并联充电,因为这可能会牵涉到一个电池对 ...

可以,充电宝里面的锂电池就是几个并联充电的,笔记本电池里面也有两并三串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充电宝里面的锂电池就是几个并联充电的,笔记本电池里面也有两并三串的接法。

工厂里的产品都是要匹配好的。我是问用户个人充电能不能并联充电。即使可以,电流也可能不一致。

网友:
举例计算,假设电源的电压为6V,电源的内阻为0.1欧。电池的电压为5V,内阻为0.2欧。不考虑充电极化等因素的影响。
单独充电时,一个电池的电流为:(6-5)/ (0.1+0.2) = 3.3A。
同时充两个电池的电流为:(6-5)/(0.1 + 0.2/2) = 5A。   (两个0.2欧的电阻并联为后0.2 /2)
5A  < 3.3A * 2。
这就是楼主观察到的现象。原因是电池的内阻的影响。

另外,不知道楼主的电压降0.1V,电流差50mA是假设的数字吧,稳压电源的内阻应该没有2欧这么大。
还有一个问题 ,稳压电源的输出不是完全的直流,一定有交流(谐波)成份,用万用表测的电压和电流仅供参考,数值不那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