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老师知道这个功放前级如何接线

楼主(2021-09-09):
收了一个功放机箱,送了里面的前置板,但没有技术支持。本来想着自己搞个前级板换上去,但收到后看了原机箱前级板还挺适合我这个小白新手用,LM833N的运放,带音量、音调调节、输入切换。环绕这些就不用了。研究了几天前级板,还是弄不明白怎么接线,主要是找不出电源输入端口,电压范围也要再确认下、输出端口也不确定是哪一个?所以请教论坛里面的老师大佬,有没有知道这个功放前级如何接线,或者给一些研究建议。十分感谢!

楼主:
上传图片已经成功了,也编辑了,但是发了贴里面就是空白什么都没有,还提示你有图片未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图片已经成功了,也编辑了,但是发了贴里面就是空白什么都没有,还提示你有图片未使用....

找个夜深人静的下半夜再从新操作,刚才我五分钟都打不开某个页面

网太塞车了

楼主:
谢谢版主大大,好像试外链还是可以的。
面板

原来总接线图

SRS开关

双运放

音调、环绕部分

环绕调节

SRS芯片

好像摩过机,切断线路

环绕模式切换

音频输入、REC/SRS/BASS输出板

网友A:
查一下芯片资料   看看芯片供电电压多少!   比如12V  (有供电范围)  你在查下变压器的供电 有没有接近12V的   有直接接上  没有 接个稳压芯片稳一下,   实在找不到电源焊接位置, 把几个芯片的供电脚找到,往上找, 就能找到电源位置了, 若有2个电压供电  一般都在同一位置。

网友B:
前级一般是正负双电源供电,电源进线是三芯插头,仔细找找,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芯片资料   看看芯片供电电压多少!   比如12V  (有供电范围)  你在查下变压器的供电 有没有接近12 ...

谢谢!芯片供电电压应该是12V~15V,没有变压器,卖家也不能提供技术支持,所以只能自己摸索了。看了芯片电源脚,也大致知道几个3P插座应该是双电源输入,就是3P插座有8个,还有一个4P插座也可能是电源输入,三块板互相绕来绕去的,看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一般是正负双电源供电,电源进线是三芯插头,仔细找找,好判断。

谢谢!看芯片和电路应该是双电源供电的,不过就是3P插座有8个,还有一个4P插座也可能是电源输入,三块板互相供电,大概还能看出两个运放模块、环绕模块、SRS模块都是有独立的电源输入部分,有点懵

网友:
这种除去正负电源外,应该还有一个5V供电供混响或数控模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