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士 103 iTTT 换灯搭理,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1-09-10):
今天有时间 把我的爱机拿出来打理一下,问题有喇叭线成了飞线,固定处脱离,这是通病了,加了颗螺丝再加热熔胶固定!另外一个就是灯不亮了!这也是通病,两个灯珠都烧坏了!两颗灯珠是6V串联,我换了三颗三原色灯珠红 绿 蓝!用并联的方式固定在里面!色彩丰富了挺多!,罗兰士iTT103是一款收音机圈子里面的非常受欢迎的机型,双喇叭多波段调频!声音收台效果外观都无可挑剔!虽然三十多岁了,还是无比经典

网友:
不过有卖那种家电液晶屏背光灯块的 从旧空调拆过  长15公分 宽2公分  厚4毫米  应该可以效果更好的代替 这种背光灯  彩色灯珠有些太花哨    有一个小建议 把指针涂上荧光粉 然后用蓝色LED照射 效果不错

网友A:
亮丽!
请教;原灯泡12v30毫安老化了,可以用三LED並联代替么?也是德机。

网友:
漂亮的德机,造型风格和日本机大不相同。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丽!
请教;原灯泡12v30毫安老化了,可以用三LED並联代替么?也是德机。

我的这个就是12V的灯珠 买来就带有小电阻 防止脉冲电压烧毁
要看看你的机子要是也是12V 直接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
3基色没有单绿色好看呵呵

网友:
灯光炫烂,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