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速腾二次空气泵噪音大,各位大神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1-09-10):
原车的二次空气泵启动之后要响几分钟才停,响起来就跟飞机起飞一样,淘宝买了个副厂的换上噪音跟原厂的差不多(现在把二次空气泵插头拔了,但是仪表亮故障灯),请问各位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新车没有这东西?

不太清楚,可能是被什么取代了,或者三元改进了,就像现在国六车型都有颗粒捕捉器,以后技术升级应该会被取代

网友B:
刷掉故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掉故障灯

删了故障码之后过几天还会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删了故障码之后过几天还会出现

你那个是清除故障灯,还可以屏蔽特定故障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清除故障灯,还可以屏蔽特定故障的的

哦哦,谢谢指点

网友:
小车还有空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