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稳压管重复炸

楼主(2021-09-11):
板坏修了两次,第一次忘记第二次换了稳压管然后又坏了,被客户diss…
看了下这个板稳压二极管没有接负载电阻,限流电阻是两个10欧并联?(电路板上画的是两个20欧并联)
我接了个20k负载电阻,限流电阻改成两个120欧并联,另外原来的阻容降压205j测试只有1.3uf换了一个155j,不知道还要怎么改,

楼主:
怎么图片看不清

网友A:
主板IC还好?这种情况主板连着挂的几率很高   输出是5v的话直接挂个手机充电器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IC还好?这种情况主板连着挂的几率很高   输出是5v的话直接挂个手机充电器还可靠

功能测了都正常,风扇开半天没问题,手机充电器只有5伏1安的,电流会自适应吗

网友B:
电路图画的不对 ,稳压管至少是画反了!

降压电容若没有软击穿的情况下,   两个限流电阻分别接2个稳压管 在接2个电阻到负载, 就不会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画的不对 ,稳压管至少是画反了!

降压电容若没有软击穿的情况下,   两个限流电阻分别接2个稳压 ...

同型号的有修过一个205j坏的,这个原装的205j电容只剩下1.3uf,算快击穿?
另外你是说两个120欧前面加稳压管?什么型号合适?

网友:
你的图画的不清楚, 降压电容击穿的很少 一般都是容量变小, 响应的 主板供电电压不足 导致主板难以工作!

若稳压管击穿, 然后降压电容怀疑有问题,    换过降压电容,稳压二极管还击穿, 还要考虑整流管有没有问题,  不放心,在更换整流管, 和滤波电容   (也就是换了 降压电容  整流管   稳压管,滤波电容) 不放心把限流电阻阻值换大一点。

降压电容, 容量大,或者击穿, 会造成输出电压升高,  整流二极管软击穿, 会造成交流电串到稳压二极管击穿。 稳压二极管质量问题,也会击穿,   滤波电容失效变质, 会造成整流后,电压峰值升高,造成瞬间高压击穿稳压二极管

网友C:
楼主犯了几个错误:
(1)限流电阻如果是两个20欧并联,就得用两个20欧并联,而且这种电阻要用抗瞬时大电流的专用电阻(一般是二瓦的灰色电阻),而不是普通的二瓦电阻。
(2)稳压管负载如果没有并联电阻,也没必要自己加一个20k负载电阻,因为其真正的负载是后面的集成控制芯片(作为芯片的电源),而这芯片的工作电流也会有十几到几十毫安了。
(3)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压管如果是开路损坏,集成控制芯片必然会过压烧坏,而且短路模式是大概率事件。所以,选用质量好的降压电容就非常重要了!这可以保证稳压管的长治久安,反过来也保证了集成控制芯片的安全。
(4)选质量好的降压电容。特别是不要随便选一些便宜的所谓CBB电容,这些电容外表看上去很好有630V的耐压,实际内部用的有机薄膜质量不一定达标,像用于电扇这种长时间、长期使用的条件下尤为难以确保自击穿(断电后可自愈)的发生。所以,一种是选质量和耐压可靠的CBB电容,另一种也可以用安规电容来替代,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以上个人建议,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电容耐压够吗?稳压管是几V几瓦的看不清

网友:
阻容降压电容必须400V的,然后电解电容后面必须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犯了几个错误:
(1)限流电阻如果是两个20欧并联,就得用两个20欧并联,而且这种电阻要用抗瞬时大电 ...

电路板上标的是20,厂家用的是这种普通10欧

网友:
这是你测绘的电路吗?看来设计有缺陷,先不说稳压管怎样仅看那两个限流短租的位置就不对,应该在保险丝后,不然对两个4007的冲击很大。这种简单电路最怕负载轻载或负载开路,这时候稳压管承受最大功耗,检查一下负载的工作状态。另外原来的205电容不要轻信标识,有的厂家专门定制坑人的电容,目的就是给维修别腿。用稳压电源先供电观察电流情况,选取最大工作电流的1.2倍作为选取电容容量的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