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请教~

楼主(2021-09-11):
刚找到一个变压器,不知道是不是电子管机输出牛,向大家大拿们请教

楼主:
左P1-B电阻110欧姆,右P1-B电阻105欧姆,P1~P2都是十几欧的,超线性推挽牛吧?

网友:
这确实是过去广播扩音机的输出牛,以播放语言为主,传递中央的声音为主。单就音质来说,并不适合现在的玩家拿来听音乐。主要可以拿来维修当年的广播扩大机用。建议见机出手为妥。要玩胆机最好另起炉灶,购买或自制目前的流行元器件。

网友:
这种牛是出不了好声音的。

网友:
根据P1到P2电阻判断,这不是超线性推挽输出牛,应当是供两个不同P-P阻抗用的(如807推挽P-P6.8K和8.2K)。·
附807推挽参数:
       屏压/屏流            帘栅压/帘栅流      控制栅极电压   互    导        负载阻抗        输出功率
400V/56~143mA        300V/2~16mA             -30V           6000μA      6.8K(P-P)       36w
500V/44~141mA        300V/1~15mA             -32V           6000μA      8.2K(P-P)       46w

楼主:
多谢白版主亲自解答,多谢诸位矿友赐教

网友:
左边的的P1和P2引线端子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