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微波炉NN-V688WS显示H98的问题

楼主(2021-09-11):
各位大咖,松下微波炉出现H98提示,不会加热
估计变频板和磁控管哪个牺牲的可能性大点?
磁控管简单地测量过,两极对外壳绝缘,两极之间有小阻值
谢谢啦

网友:
因为微波炉使用手册是与机同行的.

所以这个问题要由您本人查找.

使用手册的显示数码与毛病原因查对表一般都在使用手册最后一页

和人的疫苗注射证明一样.     微波炉的出厂号证件/使用手册都是要终生保存,不可丢失的维权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