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I变压器功率及每伏匝数。

楼主(2021-09-12):
变压器舍宽4cm。叠厚9.6cm。宽17.5cm。高14cm.铁芯应该是进口的,矽钢片很薄。求大神指点。还有初级线径次级线径。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书里面有速查表,一查即得。关键是要知道,矽钢片的高斯数和铁心截面积,这两项参数。

网友:
怎样计算和绕制小功率电源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59464

网友A:
这么大的铁芯干什么用,功率近100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铁芯干什么用,功率近1000W了。

本来是做了个0-65伏。0-5安可调电源。结果绕组低了1伏多结果继电器就不切换了。重新绕了一个。这个打算拆了绕个13.8伏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做了个0-65伏。0-5安可调电源。结果绕组低了1伏多结果继电器就不切换了。重新绕了一个。这个打算拆 ...

没注意到这个帖子。
这个变压器铁芯质量好的话,功率在800VA以上。
千万别拆。次级电压不合适可以用绕环牛的办法。穿绕。因为这么大的变压器,大约是1T/V。穿绕很方便的。
总之不要动初级,不要拆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到这个帖子。
这个变压器铁芯质量好的话,功率在800VA以上。
千万别拆。次级电压不合适可以用绕 ...

拆过两次了。初级线圈三个抽头,应该是380伏电压的,初级没拆。次级拆了重新绕的不理想。矽钢片有不少装不回去了,拆的时候很难拆。

网友:
这铁芯足有1100W,绕13.8V的次级,电流大约70多安培。

网友C:
初级绕300圈我估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绕300圈我估计就行了

用多粗的线,

网友:
4        9.6        37.248        6        2        12        1.2        31.2        43.2        4

        电压        电流        功率        线径        TV1        匝数        截面积        窗口占用        铜阻
初级        220        4.11         905         1.14         1.008         222         228.0         0.19000         1.18
初级        0        4.11         0         1.14         1.008         0         0.0         0.00000         0.00
                        905                                 228.0         0.19000         1.18
        电压        电流        功率        线径        TV2        匝数        截面积        窗口占用        铜阻
次级        14        70        980        4.722         1.064         14.89         260.58         0.2172         0.005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2.5        0        0.892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0.14775        0        0.217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次级        0        3        0        0.977         1.064         0.00         0.00         0.0000         0.000

                        输出功率(W)
                        980.00                                 260.6         0.2172
初级铜重(kg)        次级铜重        合计(kg)        允许最大输出功率(W)                        硅钢片重        实际铜面积占窗口比例
0.63         1.00         1.63         857.47                         7.19         0.407

使用说明鼠标指向方格,按弹出的标注操作,
无色方块的数值不允许更改,绿色手动输入,
黄色计算完成后线径改成最接近的标准规格
匝数取整数,如果不方便取整数可以适当更改
磁感应强度,直至计算结果合适

注:        实际铜面积占窗口比例                的选取,        电源牛不要超过0.4                输出牛带框架0.3 不带框架0.35

网友C:
铁芯好的话用以上参数

网友:
这铁芯没有1000瓦

网友:
绕不下 减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好的话用以上参数

好的多谢了。初级不够粗可以双线。次级以前有粗铜条,今年铜贵都卖了。

楼主:
另外我有一个很大的R牛。估计功率要1000瓦以上。就是响声太大了,浸漆也没起作用。是不是浸漆过程不对,没加热浸漆后自然晾干的。以前是40伏的,从中间断开后又拆了几圈现在是15.6伏,全桥以后不到14的样子,打算做个强启然后另外一组做个13.8因为噪音太大就没搞。

网友:
初级圈数少噪音也大,浸漆解决不了噪音和震动,测测空载电流,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