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这个变压器如何修复

楼主(2021-09-12):
请问师傅,下面变压器两路线圈烧焦。想自己更换,重新绕圈,请问硅钢片用什么胶粘结在一起的。

网友A:
这种小变压器没有什么修复的价值,如果想修复的话,所备的材料远超过变压器本身,得不偿失。

楼主:
小白,还想问替换线圈是不是,用同等长度的漆包线就可以

网友B:
重新缠绕,完了之后用清漆侵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缠绕,完了之后用清漆侵泡

你好师傅,用一样长度同等粗细的漆包线替换就可以吧。还有清漆浸泡完,硅钢片就粘住了吗?不用胶了吗?谢谢

网友:
清漆是一大类。最好使用绝缘清漆,绝缘清漆又分为烘干漆和快干漆,使用哪一种都可以。烘干器浸泡后需要烘干。像你这种水平最好使用醇酸自干绝缘漆最好。

网友C:
硅钢片是一片一片对插的,(两两或三三对插也可以)
你先把硅钢片拔出来,把烧湖的线圈一圈一圈退出来(记住圈数),
然后用同样直径的漆包线两根并绕(如果是双电压输出的)
绕好以后再把硅钢片一片一片对插进去, 有条件的话,预烘(80-100度)用绝缘清漆津一下,也可以用其他漆,然后80度烘干。

祝你成功

网友:
这种变压器不会用胶的,看铁心上缠绕了塑料不干胶带,说明它可能都没有浸过绝缘漆,所以用刀片插入贴片之间使其松动钳子夹住从线圈里拔出来,再用等径漆包线按拆除的圈数绕回去就行,有条件的可以插紧铁心后烘干浸漆,没条件时再用塑料胶带捆一下也行。

网友D:
如果手头有材料,如漆包线等,可以自己绕制。把变压器放进烤箱里烤热,趁热就可以逐片可取硅钢片。如果手头没有材料,还是买一个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变压器没有什么修复的价值,如果想修复的话,所备的材料远超过变压器本身,得不偿失。

能买到,我也不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钢片是一片一片对插的,(两两或三三对插也可以)
你先把硅钢片拔出来,把烧湖的线圈一圈一圈退出来 ...

谢谢大师指点 不修不知道一修吓一跳。没有第一次谁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头有材料,如漆包线等,可以自己绕制。把变压器放进烤箱里烤热,趁热就可以逐片可取硅钢片。如果手头 ...

关键买不到 还不知道多大功率,上面也没标。变压器上啥也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钢片是一片一片对插的,(两两或三三对插也可以)
你先把硅钢片拔出来,把烧湖的线圈一圈一圈退出来 ...

多谢几位师傅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买不到 还不知道多大功率,上面也没标。变压器上啥也没标

买漆包线、绝缘材料等等的花费,可能比买个成品都高。而且这铁芯看上去粗糙的很,想修复不如铁芯也从新买。

还是建议买个现成的吧,把变压器的尺寸发上来,大概就能估出功率。把变压器后面接的“零碎”拍几张照片发上来,大家帮你判断一下电压电流等参数。
有了这些参数,某宝上买一个,价格差不多1元/瓦。从照片上看,这个变压器容量没多大,可能也就一二十块钱的事。

网友:
如果你想修复这个变压器,首先你的确定所需要的二次电压多少伏,需要带多大的负载,然后倒算一次所需要的功率,选择合适的线径。
至于一次侧绕多少砸,是根据铁芯的截面积,磁感应强度和一次侧的电压计算出来的,这么细的线要准确的拆除计数,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没有说明变压器的用途,坛内大佬无法估测变压器数据,自己绕就拆解矽钢片取下骨架按照原线径和匝数重新绕制.实在不行就买大点的矽钢片和骨架按照原来的匝数比重新绕一只大功率的,免得再烧坏.

网友:
如果是电源变压器果断直接买大功率同电压的代换.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东西用的?次级电压多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很麻烦。修复费用时间远高于买个成品。另外你绝对无法无损修复,指标下降无法避免。

网友:
如果知道次级电压。找一个硅钢片尺寸一样的拆了次级重绕就可以了。已经这样的办法修理了好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买不到 还不知道多大功率,上面也没标。变压器上啥也没标

不难的,有一本(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不错的,矿坛也有人上传。另外同类书籍也有介绍怎样计算、绕制。
我在老单位被“打倒”以后进“5.7”干校,绕制电机、变压器6年。如果有心学,不难的。不要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地了

楼主:
都以为我啥也不知道

楼主:
给你们上图

楼主:
大师们,看看吧。对管升压电路。上面两个变压器,输入12V电压。左侧的变压器烧毁,右侧的正常。漆包线直径0.4.长4厘米宽3厘米,厚1.4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东西用的?次级电压多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很麻烦。修复费用时间远高于买个成品。另外你绝对无法 ...

看看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漆包线、绝缘材料等等的花费,可能比买个成品都高。而且这铁芯看上去粗糙的很,想修复不如铁芯也从 ...

看看猫大师

网友:
原变压器已经烧毁。将其放到锅里加上水,烧沸。带上手套便可顺利拆开铁芯。牢记初次级匝数,用同样漆包线绕回去即可。新手建议不做。因为绕制过程中的松紧度等许多问题,会使最后绕不下所有线圈。

网友G:
是12V升压变压器所用漆包线不会太细,先把铁心拆了,把圈数记好注意头尾端和绕向,找同样粗的线复制。
看图片铁芯是EI 41的。(有自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12V升压变压器所用漆包线不会太细,先把铁心拆了,把圈数记好注意头尾端和绕向,找同样粗的线复制。
看 ...

已经买了,线材,绝缘漆还没到货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几位说得容易,像楼主这样啥也不懂的还是别做了。
首先,被烧糊了的线圈一般是初级线圈,目测体积这么 ...

感谢几位师傅指教!完美修复。从新产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