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启动盘制作问题!

楼主(2021-09-12):
请教大家,好长时间没有装系统了,以前制作启动盘用老毛桃什么的!请教现在u盘启动盘什么软件制作功能全,无捆绑软件呢!谢谢各位坛友了

网友:
微pe就是WinPE,好像是微软出的?不记得了,不过确实没有广告,也挺好用的。
老毛桃安装的时候有个选项,去掉了就没有广告了,不过隐藏的比较深要网上找教程。

另外如果只是单纯的重装系统,一般是直接用原版安装文件通过“Windows USB/DVD Download Tool”这个软件制作U盘的安装盘,不需要另外制作启动盘,这个软件是微软出的比较正宗。
原版的安装文件你可以网上搜“msdn我告诉你”,那里的安装文件公认是比较干净的正版镜像,比其他网站下载的好,不过要自己另外找注册码。

网友A:
软碟通,下载原版系统制作镜像。不会有任何捆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碟通,下载原版系统制作镜像。不会有任何捆绑

谢谢,问了一个朋友,说微pe不错,有用过的吗?

网友:
基本上下载大部分制作工具都有广告,不是说你下载原版系统就没有,广告嵌入在PE启动系统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了一个朋友,说微pe不错,有用过的吗?

现在基本上的pe都夹带私货,我都是用下载原版用软碟通制作镜像安装。

网友:
U启动,大白菜,老毛桃

网友:
好像新版的原版系统可以直接安装。里面有个setup程序。具体还是百度看看吧

网友:
远航技术 大白菜 电脑店PE 当然都是有捆绑的,不过可以接受,

网友:
微PE和usm

网友:
我用We PE制作过启动盘。的确非常好用。没广告,也不捆绑任何软件。

网友:
用微软的Media Creation Tool,绝不会给你注入什么垃圾的

网友:
WEPE用了两年了,未看见用它启动、或用它里面工具装出来的系统有被嵌入东西。
但wepe只是启动盘以及工具集,不包含任何iso以及gho文件的。

楼主:
微PE,已经做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we pe或者大白菜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