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TC15W408AS 的Rxd_3, Txd_3 下载程序

楼主(2021-09-12):
各位坛友

我用STC15W408AS时用了T2(即P3.1)当计数器,这样一来当要修改程序时就需要断开接在P3.1上的贴片元件,非常麻烦。

这块芯片的P1.6,P1.7是RxD_3及TxD_3。请问它们可以用来替代P3.1,P3.2吗?在使用中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
不可以,没办法。我的更惨,为了简单把STC单片机与FPGA在一起想修改单片机程序,没办法了。

网友A:
看看片上是不是还有其他计数器,不一定要用P3.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片上是不是还有其他计数器,不一定要用P3.1的。

它只有T0和T2,前者用作定时器了。算了,我干脆加二只跳线插座,要下载时断开相应的元件,只是要改印板。捷配又要吃点亏了。

网友B:
你可以把 T2接口上的电路转移到其他口上去,比如 P16,P17 使用上没什么区别,重新打板就更没问题了。程序上加一句话就行了。
#define                S1_USE_P16P17()                P_SW1 = (P_SW1 & ~0xc0) | 0x80        //UART1 使用P16 P17口
老妖给你定义好了,你只要  “S1_USE_P16P17()” 即可。

上次说的没办法指的是现有PCB上没有办法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 T2接口上的电路转移到其他口上去,比如 P16,P17 使用上没什么区别,重新打板就更没问题了。程序上 ...

你好,刚看到。
因为T2用外部计数器倭,改其它端口有困难。准备重新打板了。谢谢支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刚看到。
因为T2用外部计数器倭,改其它端口有困难。准备重新打板了。谢谢支招。

注意我有一点搞错了,T2的接口是无法变的,uart232口是可以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我有一点搞错了,T2的接口是无法变的,uart232口是可以改变的。

你好,

我已重新设计印板,增加了几只短接插座(我不知道如何称呼,是那种电脑主机板上跳线一类的),这样如果要下载程序,把有影响的元件断开即可。

虽然蠢了些,但还能用。

谢谢热心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