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电瓶充电器的电路、原理与利用

楼主(2021-09-13):
走在路上都能捡到的这类充电器,能不能利用起来?
首先看电路,先发二种充电器的电路图。
一、        电路图
1、        单LM358电路图

2、        单LM358+专用模块

根据以上电路大家推断一下工作机理
A、        工作时转灯过程?
B、        工作时电压抬高过程?
C、        工作时(恒流)过程?主意这个恒流有个括号。
D、        怎样来改动电压抬高的量和取消电压抬高?
E、        怎样增加或减小输出电流?
F、        怎样来改动电压?
G、        能否改成其他用途电源,如恒压输出,电压、电流可调输出,或锂电车充电器等?
大家畅所欲言分析一下以上的几个问题,再和大家一起画出工作过程图。
二、        工作原理(后续)
1、        单LM358电路

2、        单LM358+专用模块

三、改动和应用(后续)

网友A:
问题在于走在路上怎么才能捡到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走在路上怎么才能捡到充电器

   早起床,小区垃圾点转转试试,可能有惊喜。一次我的车位让别人占了,不得以停在垃圾点旁边,第二天捡到了一对音箱,还有一台功放。

网友A:
图上M6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走在路上怎么才能捡到充电器

手中有三个都是捡的,都有些小问题,都修好了并进行改一下,其中有改成锂电充的,已用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M6是什么东西

是风扇马达啊。

网友:
期待后续,有兴趣

楼主:
再发几张实物照
单LM358控制
正面

背面

电源板

单LM358+模块
正面

背面

板正面

板背面

修好后原待机电压约55V

充电电压,用于电瓶充电是抬高几V,转灯电流是0.5A多一点。

网友C:
我只会利用次级双输出绕组,改成正负电压输出,但次级线路板要改的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次级双输出绕组,改成正负电压输出比较容易些,但次级线路板要改的乱七八糟;

反激电源就一个绕组,另一绕组约15V是芯片和风扇工作绕组,线很细。没有现成的双绕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激电源就一个绕组,另一绕组约15V是芯片和风扇工作绕组,线很细。没有现成的双绕组。

哦,看电路图是这样的;不过见过有的电瓶车充电器次级绕组是双线(或3线)并绕的,可改成正负输出,不过线径都细,磁芯体积都不大,就是能改效果也不好;
可以只用热电部分,换变压器,重新组合,那样工程就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中有三个都是捡的,都有些小问题,都修好了并进行改一下,其中有改成锂电充的,已用一年多了。

以您的实力,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比这些廉价充电器性能更好的充电器 ,最难的怕是外壳吧:)

网友C:
前几年有次在单位对面的小区里,看到一位老头拿着一个电瓶车充电器扔到垃圾桶里,心里纠结了几秒钟,想张口要过来,最新也没张开口,现在想来还后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您的实力,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比这些廉价充电器性能更好的充电器 ,最难的怕是外壳吧:)

谢谢版主,发这帖主要是有很多坛友误解这类充电器的机理,要改个电压、改个电流就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有次在单位对面的小区里,看到一位老头拿着一个电瓶车充电器扔到垃圾桶里,心里纠结了几秒钟,想张口 ...

即使是最低档的铝线圈充电器,还是有部分元件可用,如变压器磁芯、检流电阻、431、光耦等等,要DIY就能利用。

楼主:
二、工作原理
     1、单LM358电路
     图中以不同的框为一组,方框为电压调整组,六角框为转灯、电压补偿的电流设定组,园框为电压补偿电路,五角框为功率保护调整组。凡是红色框为上拉电阻,绿色框为下拉电阻,褐色框为检流电阻,其中褐色半园框的检流电阻仅用于转灯和电压补偿,不参与输出电流的管理。该类低档充电器没有输出电流设定,保护是以原边的五角框设定功率,因此,充电器输出电流是跟随功率,低压时电流大,高压时电流小,以确保不超过充电器的限制功率,这个有好多坛友不了解,还误以为半园框的电阻控制。

     A、稳压环路,比较简洁就四个电阻和一个431,红圈内是上拉电阻,绿圈内是下拉电阻,调整任何电阻都能调整电压,一般是调整绿圈内的62K电阻更能微调到位。
     B、转灯和电压补偿电路
      褐色圈内的0.1R电阻是转灯和电压补偿检流电阻,紫框内1K电阻是取样输入电阻(可不用)。
      调整转灯电流是六角框的二个电阻,红圈是上拉电阻,绿圈是下拉电阻,调整任何一个都能调整转灯电流,一般是调整下拉电阻。
      转灯原理。开机输出电流达不到转灯时,运放7脚输出低电平,运放3脚是5.1V高电平,1脚也输出高电平,经18K电阻使红灯亮。此时D1蓝圈内二个电阻经D2参与到电压调整环路中,使电压变低。
当输出电流达到转灯时,运放7脚输出约13V的高电平,第一路经2.7K到8050基极驱动风扇,第二路经4.7
电阻使绿灯亮,第三路经D4电阻到运放2脚,此时2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使运放输出反转为低电平,红灯灭,同时通过D3分流后起动电压补偿电路。
电压补偿由D1二个电阻和D2、D3二只二极管组成,由于运放1脚输出低电平,D3导通拉低了由D1过来的电压,使D2关断,431G极电压拉低,输出电压升高。调整D1二个电阻的值就能改变电压抬高量。
     功率保护电路。由P1-P3三个电阻组成,三个电阻都能调保护功率,但一般调P3或P2电阻。

    2、单LM358+专用模块
    电路图以此图为准,在主楼上的图画错了二个地方。
    原理同单LM358的一样,就是用法不同。该电路是LM358控制电压和转灯等,431仅是提供一个2.5V的基准电压。
    电压补偿仅一个电阻,改变该电阻(蓝圈内)的阻值就能改变电压补偿量。
    根据上述原理就不难改变输出电压、转灯电流、电压补偿量、取消补偿等,甚至还可改成半可调电源,即:电压从36-72V可调、电流从0.9-3A有条件可调,待后续再发。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3842/43这种属于软开关么?
好像最常见到的开关电源都有一个反馈绕组也可能是IC供电的,求详细解答一下疑惑
按照我的理解如果只是供电的话没必要用绕组,直接电阻和稳压管就搞定了
所以猜测这个应该是个反馈绕组,使得工作在软开关状态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3842/43这种属于软开关么?
好像最常见到的开关电源都有一个反馈绕组也可能是IC供电的,求 ...

这个是反激硬开关电源,副绕组是为芯片供电,不用电阻加稳压管是为了电源安全和效率。

楼主:
继续完成作业
三、改动和应用
单LM358取消电压补偿和调整输出电压的改动见下图,蓝圈内的元件都可以拆除,单拆打X的二极管也行。
LM358+模块的取消电压补偿和调整输出电压见下图,去掉打X电阻,再调整一下打勾的电阻就能调整输出电压。
接下来是进阶利用
1、        宽输出电压改造。输出电压38-72V,输出电流在38V时3A左右,在72V时1.6A左右,输出总功率在120W以下,功率是由原边控制。

2、        宽输出电压改造恒流控制,因电源芯片供电没有辅电源,所以不能工作在36V以下电压,低于36V以下会严重打嗝。

注意!注意!再注意!本帖仅供了解充电器的原理,不要随便改动用于各种锂电车充电,安全第一。

      虽然本人也是用于锂电车充电,但保障措施到位,一是脱车和有人值守充电;二是装上电压电流表监测充电过程,通过充电过程并能知晓电池的大致性能,如果出现输出电流为0就说明电池组已有不平衡的现象。出现0电流现象时间越早电池电压不平衡越严重,如果设定电压54.6V,电池组相当平衡的话,即使充一天一晚都不会0电流,因各组平均电压达不到保护板保护的阀值,充电始终在充,仅是电流越来越小。
     如果设定54.9V(一般锂电充电器空载电压都设定在54.9-55V)就按55V计算,扣除防反接保护二极管压降,在0.1A时约有0.35V的压降,
二极管压降

     再有检流电阻、保护板内阻也会产生压降,所以平均摊到每组电压约为4.2V,达不到保护板的保护阀值,所以不会终止充电。再说新型保护板的均衡起始电压是4.18V,如设定54.6V扣除上述所说的压降,平均电压就达不到均衡起始电压,失去均衡电压的作用。

     充电过程,低压时电流2.4A,输出功率约116W。

     转灯前电流0.59A

     到0.58A转灯

     转灯后约1小时,电流降到0.31A,电压升到54.8V,并没有出现保护关断,说明电池平衡性还可以。

网友:
充电器精品文章。

网友:
电路图画得不够直观,把LM358等内部运放画出来会好理解一点。

网友:
敬请期待,后续的跟帖,等待高手答疑!!!

网友:
楼主的贴子真是及时雨,这两天我正要改一个这类的充电器,在网上找了对应型号的图纸,结合楼主的贴子轻松地改了充电电流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走在路上怎么才能捡到充电器

我是捡不到,都是有事没事的去修电动车的那里要一堆回来拆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起床,小区垃圾点转转试试,可能有惊喜。一次我的车位让别人占了,不得以停在垃圾点旁边,第二天捡 ...

可是总有起的比我早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利用次级双输出绕组,改成正负电压输出,但次级线路板要改的乱七八糟;

其实拆磁芯的变压器比矽钢片的容易,只是重绕的时候要注意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激电源就一个绕组,另一绕组约15V是芯片和风扇工作绕组,线很细。没有现成的双绕组。

是的,只能在次级工作绕组做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看电路图是这样的;不过见过有的电瓶车充电器次级绕组是双线(或3线)并绕的,可改成正负输出,不 ...

我前几天利用48v的充电器改了一个20v的电扳手的充电器,为了保证输出功率把次级绕组原来的25匝改成双线11匝,调整后转灯电压21v(5串2并锂电),限流部分没动。边充电边干活没有压力

网友:
直接输入110~200v直流电能正常工作么,以前试了一个莫反映

网友:
这种充电器废品站有的是

网友E(2021-10-14):
什么时候去捡到充电器再来学习实践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去捡到充电器再来学习实践改装

不一定捡的,谁家没有电瓶车啊,有被盗了的,有报废电瓶车的,有送人的,有换新的,电瓶车没有了,不就剩下充电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工作原理
     1、单LM358电路
     图中以不同的框为一组,方框为电压调整组,六角框为转灯、电压补 ...

   请教老师。
   我48V和60V的电瓶车充电器修过十多只了,修复后均很好,修理也并不复杂,只是最近修一只72V的充电器出足了洋相,不会修了.
   情况如下: 送来时充电器通电没反应,查保险丝完好,300V正常,15N60也好,后发现保护管S8550击穿,更换同型号管子通电没反应,300V依旧正常,查启动电阻正常,启动电压约7V多点,电源块3845B   8脚无5V,估计是3845B不启动,可能坏了,由于对3845不了解,将3845N换上,依然不启动,,脚还是没电压,后问度娘才知晓是启动和截止电与3845B均不同,不能代换的。后网购3845B,店家发来的是3845AN,询问,店家说与3845B一样用的,大胆代入,测启动电压8.1V,应该正常,电量指示灯亮,但8脚仅0.5V且抖动(抖动频率与下述声音相同),无充电电压输出,并且还有象蟋蟀般的叫声,唧唧唧唧唧唧,测变压器初次级,均无交流电压,想不通了,不会修了------请教老师:3845AN到底是否能够直代3845B吗?(电源部分元件均正常).   望赐教为盼为感!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老师。
   我48V和60V的电瓶车充电器修过十多只了,修复后均很好,修理也并不复杂,只是最近修一 ...

带一点负载,接在输出大电容上。如果不行,那可能有短路点,重点查几个整流管,特别是芯片供电的,S8550是否是芯片供电稳压输出管?
你用什么测变压器初次级电压?
看图该电源有可控硅,不接电池没有输出。要量输出滤波大电容上的电压,才能确定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带一点负载,接在输出大电容上。如果不行,那可能有短路点,重点查几个整流管,特别是芯片供电的,S855 ...

   老师好!谢谢你的指教!
   此充电器没用场管,用的是双基极管BT152。带220V/15W电炽灯泡的假负载也无电。我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前级大电解300V很正常,而后级电解330UF/100V上只有不稳的18V左右电压。S8550的应用部位如以下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好!谢谢你的指教!
   此充电器没用场管,用的是双基极管BT152。带220V/15W电炽灯泡的假负载也 ...

    BT152就是可控硅,负责输出的,先不要管它,因主电源有问题。根据你所说的现象,起动部分是正常,就是维持部分有问题,所以反复起动。重点查芯片供电部分,换一个容量同以前一样的芯片供电电容试试(注意:这个电容不能太大),不行再换二极管。再不行就查稳压环路中的下拉电阻是否变值或开路等。
    另外,一般万用表是测不了高频电压。

网友G:
实际上就是改锂电池充电器那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好!谢谢你的指教!
   此充电器没用场管,用的是双基极管BT152。带220V/15W电炽灯泡的假负载也 ...

另外,看到有二个光耦,这就很难说了,有的设计不接入合适的电池上去连主电源都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看到有二个光耦,这就很难说了,有的设计不接入合适的电池上去连主电源都不会正常工作。

  是二个光耦,改日我用6只电瓶试试看,不过不接负载有蟋蟀叫,感觉还是有问题存在。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就是改锂电池充电器那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

  请教老师,我没看懂,具体朋友的电瓶车是否是锂电池?我倒没问,明天我再问问。不过我没接触过锂电池充电器,以您的说法与铅板电池充电器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BT152就是可控硅,负责输出的,先不要管它,因主电源有问题。根据你所说的现象,起动部分是正常,就 ...

   谢谢老师的指导!
   这几天没时间弄,过几天空了我来按你说的去做。
   今天第三次买3845B了,买前说的清清楚楚的,寄过来的还是3845AN和3845N,估计3845AN是可以通用的,而3845N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H:
能改成输出电压可调的直流电源吗?怎么改?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改成输出电压可调的直流电源吗?怎么改?谢谢啦?

就是22楼最后一张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起床,小区垃圾点转转试试,可能有惊喜。一次我的车位让别人占了,不得以停在垃圾点旁边,第二天捡 ...

这个厉害,什么音响功放,音箱?

网友:
学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垃圾堆里确实捡到,充电器,电磁炉。

网友(2021-11-16):
买一个新的得了,才二三十块钱,现在新出的都带有充满延时断电,防止过充。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二、工作原理
     1、单LM358电路
     图中以不同的框为一组,方框为电压调整组,六角框为转灯、电压补 ...

      我还是看不懂你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还是看不懂你的讲解。

充电器习惯上是红灯充绿灯停,二个灯要对换一下。画的时候没换过来。

这里有更详细内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1137452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二、工作原理
     1、单LM358电路
     图中以不同的框为一组,方框为电压调整组,六角框为转灯、电压补 ...

二、工作原理
     1、单LM358电路
     图中以不同的框为一组,方框为电压调整组,六角框为转灯、电压补偿的电流设定组,园框为电压补偿电路,

五角框为功率保护调整组。凡是红色框为上拉电阻,绿色框为下拉电阻,褐色框为检流电阻,其中褐色半园框的检

流电阻仅用于转灯和电压补偿,不参与输出电流的管理。该类低档充电器没有输出电流设定,保护是以原边的五角

框设定功率,因此,充电器输出电流是跟随功率,低压时电流大,高压时电流小,以确保不超过充电器的限制功率

,这个有好多坛友不了解,还误以为半园框的电阻控制。

     A、稳压环路,比较简洁就四个电阻和一个431,红圈内是上拉电阻,绿圈内是下拉电阻,调整任何电阻都能调

整电压,一般是调整绿圈内的62K电阻更能微调到位。62K电阻增大是什么?62K电阻减小又是什么?是升压还是降压
读者才会清楚。

     B、转灯和电压补偿电路
      褐色圈内的0.1R电阻是转灯和电压补偿检流电阻,紫框内1K电阻是取样输入电阻(可不用)。
      调整转灯电流是六角框的二个电阻,红圈是上拉电阻,绿圈是下拉电阻,调整任何一个都能调整转灯电流,
一般是调整下拉电阻。调整下拉电阻的阻值,该阻值增大电阻减小电阻是提高电流转灯值还是减小电流转灯值。
      转灯原理。开机输出电流达不到转灯时,运放7脚输出低电平,运放3脚是5.1V高电平,1脚也输出高电平,经
18K电阻使红灯亮。此时D1蓝圈内二个电阻经D2参与到电压调整环路中,使电压变低。
当输出电流达到转灯时,运放7脚输出约13V的高电平,第一路经2.7K到8050基极驱动风扇,第二路经4.7
电阻使绿灯亮,第三路经D4电阻到运放2脚,此时2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使运放输出反转为低电平,红灯灭,同时通
过D3分流后起动电压补偿电路。D3导通D2反向偏置,输出电压是于输出功率限制,A电阻、A电阻、A电阻、431、光耦组成的电动势充电。
电压补偿由D1二个电阻和D2、D3二只二极管组成,由于运放1脚输出低电平,D3导通拉低了由D1过来的电压,使D2关
断,431G极电压拉低,输出电压升高。调整D1二个电阻的值就能改变电压抬高量。
???????
     功率保护电路。由P1-P3三个电阻组成,三个电阻都能调保护功率,但一般调P3或P2电阻。

    2、单LM358+专用模块
    电路图以此图为准,在主楼上的图画错了二个地方。

    原理同单LM358的一样,就是用法不同。该电路是LM358控制电压和转灯等,431仅是提供一个2.5V的基准电压。
    电压补偿仅一个电阻,改变该电阻(蓝圈内)的阻值就能改变电压补偿量。
    根据上述原理就不难改变输出电压、转灯电流、电压补偿量、取消补偿等,甚至还可改成半可调电源,即:电

压从36-72V可调、电流从0.9-3A有条件可调,待后续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工作原理
     1、单LM358电路
     图中以不同的框为一组,方框为电压调整组,六角框为转灯、电压 ...

       这帖本来就一个讨论帖,你是第一个提出问题,如上下拉电阻的作用(其实在此用上下拉也不合适,应该用上下分压电阻)。有基础的都知道减小上拉电阻的阻值是降低电压或电流,反则增加,下拉电阻与此相反。
       关于电压抬高电路有二种形式,一种是预降压,一种是后加压,前者的电阻接法等同于并在上拉电阻上,后者的电阻接法等同于并在下拉电阻上。前者要调整抬高量必需要抬高电阻与原上拉电阻同时调,后者只需要调抬高电阻。图中采用的是预降压。
       关于灯色问题,不能以固定灯色的方式去理解,非要红灯充绿灯停,要看图示,原图中绿灯恒流充、红灯恒压充(还有些充电器有黄灯、蓝灯)。

网友J:
我用充电器改了一个可调电源,但是不太理想,电压低时候出现啸叫,电流2A时候,里面的整流二极管就发烫了,用的可能是FR307之类的,没有散热器。

网友:
看来还得多出去走走,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东西

网友K:
常见到,随手捡了两个,有一个被剪了输出头,测一下,绿灯亮,没有输出电压,不知好坏,请赐教。

另一个有输出,空载55伏。估计是正常的,不知怎样加假负载测一下有无电流。请教大家。

可能有人是电池有问题,怀疑是充电器问题,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常见到,随手捡了两个,有一个被剪了输出头,测一下,绿灯亮,没有输出电压,不知好坏,请赐教。

另一个 ...

    二个电源应该都是好的,没输出电压的是内部有可控硅或相应的其他电路(一般不可能烧防反接二极管和检流电阻,造成无输出),这类电源不接电池就不会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充电器改了一个可调电源,但是不太理想,电压低时候出现啸叫,电流2A时候,里面的整流二极管就发烫了, ...

整流管没有散热当然会烫,低于5V时略有噪声,但很轻很轻,带载后就能消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个电源应该都是好的,没输出电压的是内部有可控硅或相应的其他电路(一般不可能烧防反接二极管和检 ...

谢谢介绍!没有输出可能是正常的。查看所有元件,没有任何烧毁或过热的痕迹,崭新的。这么说这种电路保护更好,不爱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的指导!
   这几天没时间弄,过几天空了我来按你说的去做。
   今天第三次买3845B了,买前 ...

你这个充电器不是3845的事,检查其它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充电器不是3845的事,检查其它地方吧,

   谢谢回答!
   早己完工交货,是3845的事。

网友(2024-02-13):
检这个事情确实看运气,前几年周日休息,我出楼到小区主需要过三个单元,马路对面就是两个垃圾桶,我扔垃圾居然看见垃圾桶旁边一个塑料袋露一串金手指,悄悄一看周边没人,往出一拉,居然是一块超大的显卡,心中小小激动一下,往回走的路上还想估计是坏的,回家里面放下手头的事情,毛刷,改锥,清理,上机一试,一拍大腿,奶奶的居然是好的,和我用的1660ti性能不相上下。

网友:
我们这里的垃圾点24小时不定时有多波人搜寻翻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发几张实物照
单LM358控制
正面

请教这个红色箭头指的地方是用覆铜线路作保险,爆断后,应该改上一个多少参数的保险丝呢?充电器是48伏3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