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仪的实验与制作

楼主(2021-09-13):
手头有30多只不同型号的锂电池,用电阻放电测量压降的办法测试内阻,又做了个恒流放电器,恒定放电电流测内阻。总是需要计算,有点麻烦。搜索了下,说用1000hz交流恒流源效果比较好。搜了几个电路,按最简单的电路做了想实验。信号源是文氏电桥,恒流驱动电路用了功率运放(拆机的TDA2030)。测量纯电阻校正驱动信号,0.01-3欧姆,正常。短路测试端,工作电流70mA左右。接入35V4700微法隔直电容测量电池,测量镍氢电池,锂电池,应该能正常工作。又测量锂电钻的16.8V电池,第一个500多毫欧,难怪电钻没劲。测第二个时,功放电路烧了,电源是两个锂电池串联,+-3.7-4.2V,不应该啊,莫名其妙。换了LM875,这次接了电流表,再次测量电钻电池。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注意了下电池正负极,也没问题,反极性测量的时候,电流表到了1A多,断开电池,电流不下降。看来又烧了。又换了1875,检查了下电解电容,才想到电解电容反向漏电造成的。这次用了两个电容,背靠背连接,加了两个二极管。这次没问题了。做测量附件,装入塑壳,测量了十多只电池,拆充电宝电芯,500多,5#锂电池150多,拆笔记本电芯,100多,5#磷酸铁锂40多,拆机波士顿5300,35,新买的18650,3C的37,放了多年的航模锂电池,20C的5毫欧。虽然不知道精度如何,做比较测量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在随后的测量中,又烧了功放集成电路,这次分析原因,应该是测量高压电池时其中一个电容充满电,反极性再次测量时,电池电压与电容电压叠加后形成约2倍电池的电压,造成功放集成电路烧坏。知道了原因就好处理了,电容两端再并联泄放电阻,换了新买的TDA2040,终于告一段落。
参考电路
实验电路2由于有高频杂波毫伏表回路加入了互感滤波器,用热缩管套在开尔文测试线上,成为 测试附件

网友:
精度10%以內基本可以确定能做到,我做的一个,Howland恒流源,震荡也是文氏桥,先前还做过一个555和LM317方波的,波形好坏对精度影响不大

网友(2022-12-10):
楼主试验的电路,在设计上有问题。电路中,接入被测对象后,只要其内阻低于9欧,那么,电路的闭环增益会低于10倍放大。

而功放ic的datasheet里通常会标明,所接电路的闭环增益不得低于10倍放大,否则,会出现高频不稳定/自激。

因此,楼主多次烧功放ic,应该是自激引致。

网友(2021-09-13):
测标准电阻试试

网友:
终于看到坛里有大牛捣鼓出电池内阻测试仪了。多年前电池内阻测试仪价还比高。我13年还是15年网上买了一台x耀的第1代,现在出到4-5代了。这家自己设计开发的卖得最好。价100多-200多

楼主:
没有标准电阻,只用这类电阻校正了下(算是纯电阻),电路用的是最简电路,没做任何补偿,绝对精度不会高,对比同型号电池内阻大小,挑选组配足够用了。

网友A:
测量用的恒流源,除本身的问题外,还要建立在 输入端是准确的50Hz/1V信号的基础上 。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保证文氏电桥输出信号的准确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用的恒流源,除本身的问题外,还要建立在 输入端是准确的50Hz/1V信号的基础上 。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保证 ...

按理说,这个交流恒流源只能叫交流恒流电源,也不能保证它的准确度达到多少,电源电压正负3.6-4.2变化时,频率1050,基本变化不超过10Hz,幅度100mV不超过5mV,恒流值100mA。我的期望值是10%以内,可以定性测量就满足用途了。

网友:
建议增加容量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用的恒流源,除本身的问题外,还要建立在 输入端是准确的50Hz/1V信号的基础上 。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保证 ...

不清楚你的 50HZ、1V 哪来的,我查询了和蓄电池内阻测试有关的国标,比如 GB/T18287(小型通信设备用)、GB/T36972(动力设备用)中的蓄电池内阻测试标准,是 1kHZ、<20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这个交流恒流源只能叫交流恒流电源,也不能保证它的准确度达到多少,电源电压正负3.6-4.2变化时 ...

蓄电池测试国标是 1kHZ ±100HZ,不大于 20mV(峰值)

恒流值 100mA(你说的应该是有效值),则待测电池内阻不大于 140mΩ 的话是符合国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测试国标是 1kHZ ±100HZ,不大于 20mV(峰值)

恒流值 100mA(你说的应该是有效值),则待测电 ...

做的是交流恒流发生器,配合自制的毫伏表,为方便读数,设定100mA,读数X10.

网友:
买个电桥,探头改造一下就可以测

网友:
学习学习,准备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的 50HZ、1V 哪来的,我查询了和蓄电池内阻测试有关的国标,比如 GB/T18287(小型通信设备用)、 ...

这个参数是楼主如下的附图上的,我照抄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