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电子元件吗?

楼主(2021-09-13):
日置3560里面的一个元件,
玻璃外壳,有色环,有人说是稳压二极管,
但我用万用表正反都测了,电阻都是无穷大,
而且做了相应的测试也没有任何稳压效果..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吗?要是能告诉其参数就更好了,拜托拜托...

网友A:
使用数字表电容档测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防止过电压的管子

网友B:
这个元件是在电源输入端还是在测量输入端?在电源输入端应该就是防过电压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字表电容档测试一下。

也测了,没任何反应,也没有什么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元件是在电源输入端还是在测量输入端?在电源输入端应该就是防过电压的管子。

在测量输入端

网友C:
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测 30V以下稳压管
色环二极管没见过,确定是二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放电管。由封装在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相隔一定距离的两个电极组成,玻璃放电管是一种抑制异常高压脉 ...

在某宝上搜了一下“玻璃放电管”,感觉还真有点像,恐怕就是这个元件了,谢谢大神
但不知具体参数,大神能不能再赐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测 30V以下稳压管
色环二极管没见过,确定是二极管么?

估计应该不是的

网友B:
如果是放电管,应该是500V的

网友E:
放电管,一样在好一点的电源,共模电感旁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放电管,应该是500V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管,一样在好一点的电源,共模电感旁边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