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管座打火悲剧

楼主(2021-09-13):
修一海燕D322机芯,见锈蚀严重怀疑泡水,检测变压器以及短路情况都正常之后才敢通电,插上6Z4测量灯丝电压和高压,正常,关机,将所有电子管都插上,再次开机,6P1管座位置开始有噼啪打火声,迅速找到打火位置,立即关机,原来是屏极6脚和灯丝5脚之间打火了。将输出变压器接屏极6脚的线焊下改到1脚,并将打火位置彻底挖空,故障消失。下一步就是重新更换一个新的电子管插座了。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如果没有陶瓷电子管插座迫不得已使用这种胶木电子管插座的话,尽可能不要使用6P1的6脚,如果情况允许,建议拔掉6脚焊片。

网友:
变压器没冒烟还好。我上次吃过亏,变压器冒烟了。貌似能用,但怕绝缘不好,花了大概80块加运费大概100买了个新的胆机电源换了。冒烟的时间不长,啥时摇表打个绝缘,OK的话再留着备用。管座换白瓷了。

网友A:
胶木管座质量太差,换成瓷管座较好,如果是6、7脚之间打火6P1就毁了。6P1虽然1、6脚2、9脚3、8脚内部相通,但最好是1脚接屏极,3脚接阴极,9脚接帘栅极,有的生产厂家直接把管座6脚焊片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胶木管座质量太差,换成瓷管座较好,如果是6、7脚之间打火6P1就毁了。6P1虽然1、6脚2、9脚3、8脚内部相通, ...

他这个管座绝缘材料看着不会是钢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