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半屏幕花屏问题

楼主(2021-09-13):
一台老MacBook pro ,突然一半的屏幕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拆机插拔几次屏幕数据线,故障依旧,但偶尔会正常一会,请教大佬,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没救了!

网友A:
是不是看图片才这样的?看网页也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看图片才这样的?看网页也这样吗?

看图片网页都是这样,现在又好了,
鼠标进去,就不显示了(背景能看到模糊的网页,桌面)
这样又感觉不像是屏幕数据线问题,
外接显示器,又一直都是好的

这种本子开机有个按D进入自检,也没有地方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图片网页都是这样,现在又好了,
鼠标进去,就不显示了(背景能看到模糊的网页,桌面)
这样又感觉不 ...

纠正下 鼠标进入花屏区域,不是不显示,是变慢的感觉,
在没有完全花屏的情况下,网页滚动也会变慢

这种花屏,在开机界面偶尔也有

网友:
用外接显示屏看下,就可判断屏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过保苹果的维修费用可不低,建议换机。老ThinkPad也挺好用。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是这样子,最后在网上买了个新的曲屏,主要原来的显示器也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