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ABS传感器元器件全部包裹在注塑的塑料头子里怎么还是容易坏?

楼主(2021-09-13):
车子马上十年了,各种小毛病接二连三出来。
前几天换了球笼套,换了油箱,这次又跳出ABS故障灯,电脑检测是传感器坏了,网上查询有可能是脏了,于是用压缩空气清理了一下,故障消失,但过了一天又复现了。
于是网购传感器,早上花40分钟换好,故障灯熄灭。按理说这玩意也没有活动部件,且探头内部元器件是包裹在塑料里的,怎么就容易坏了呢?

网友A:
这个是速度传感器吧  我的前两天也坏了  花100换的  淘宝一搜20还包邮    没办法  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仪表盘ABS灯   胎压灯什么的亮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速度传感器吧  我的前两天也坏了  花100换的  淘宝一搜20还包邮    没办法  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仪表 ...

是的,我买的品牌的49元,杂牌便宜但怕用不久,拆装一次麻烦。

网友:
我的前右前段时间显示信号丢失,拆下来发现上面很多铁锈,清理掉就好了,用了几个月又时不时显示abs灯,检测了还是前右信号丢失,这次拆下来没多少绣粉,稍微清理一下装回,还没试,估计这次不是铁锈的原因了

网友:
确实是,车子的这个传感器很容易坏。我还以为是自己遇到的个案,原来这么常见。可惜换下来坏的传感器我自己也没拆解过,不知道里面还有怎样的结构。确实希望有朋友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传感器为啥那么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B:
买了还没换,65元,长安车,现在越来越懒了.
另外,请问,新车是不是8年才上线年检?原来是6年。我车2014.10月,去年上线年审一次.若按新政,今年不用上线,明年才上线.有坛友告知是否8年上线检属实?

网友:
霍尔传感器很多是热胀冷缩损坏了吧,我经常换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还没换,65元,长安车,现在越来越懒了.
另外,请问,新车是不是8年才上线年检?原来是6年。我车2014.10 ...

现在改成10年免检了,2024年上线,10年间每两年领一次年检标,好像标都可以不要领了?手机下载个12123查询一下。

网友(2021-10-17):
感觉每次都是趟水之后就出现ABS和防侧滑报警,有时候开一段时间又没事了

楼主:
时隔1个月,行驶了不到1000公里,左后轮传感器又坏了,断断续续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报故障,这几天每次启动都报故障了,刚刚用电脑读了一下,左后轮的坏了。很多人说坏一个其他紧接着也会坏,真的神奇了。。

楼主:
不到1000公里,左边的也坏了。。

楼主(2023-06-26):
右后轮,不到2年,1万公里出头,又坏了,所谓的原厂也就那样子啊。这次买个20块钱的副厂试试算了。

网友:
用一个 扣耳 棉签 把 四轮传感器上 吸附 的 铁屑 擦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