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05B和FLUKE99B有什么区别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1-09-13):
大神们好,最近淘到一块FLUKE105B和FLUKE99B,屏幕老化的,现在换好了屏,功能全部正常了,想留一台自用,不知道这两台的性能和参数,我是做维修工作的,那块表更实用呢,谢谢大神。

网友:
如果看中两块表,不知道买那一块,应该咨询咨询
如果想卖,还来咨询哪一块更适合自己的话,有点说不过去哈
要想知道哪一块更适合自己,建议每块表都用一用,觉得哪块更顺手,就留下哪一块,有些表不能总比较参数的,还要看哪一块用起来更顺手,参数只是一个方面,参数好不一定就适用
你只是提了一下做维修工作的, 大家也不好判断应该用哪一块,比如你是维修低压配电盘还是维修高精度计量仪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网友:
二块都留着玩,玩腻了,自然知道要出什么了,说不定二个都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