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可控硅调压的原理图,原图是坛内下载的,请帮忙看看能工作吗?

楼主(2021-09-14):
0是原图,趁打样免费,打几块板试试,用在家里的吊扇调速是否可行?

网友:
吊扇是感应电机?可控硅调节电阻性负载的功率还可以,对于电机的调速噪音很大的,不如电容调速效果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声音中间段很大,调大和调小的时候声音还行

网友A:
吊扇调速电路,很简单,只有几个元件。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做这个电路?而且,这个电路还要一个低压交流电源,用变压器吗?一个变压器的钱够买一个调速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扇调速电路,很简单,只有几个元件。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做这个电路?而且,这个电路还要一个低压交流电源, ...

做着玩啊,反正几块板免费,也没几个元件

网友B:
P2输出的是DC,不是AC!

你的风扇是直流电机?串激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输出的是DC,不是AC!

你的风扇是直流电机?串激电机?

P2这种接法,通过的确实是直流,不过原图用在电灯调压电烙铁调压

网友:
DC 用在白炽灯和烙铁OK
如交流电机可控硅调速不能调的低,电机发热厉害还会震动。

可控硅调交流风扇的也有,记得很简单没几个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P2这种接法,通过的确实是直流,不过原图用在电灯调压电烙铁调压

电机是感性负载,图上的接法不能用,改改吧,板子打好了就不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