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牛也能出好声--做了台SRPP电路的6N2-6N6小胆放

楼主(2021-09-14):
这台小机的电路主要参考了在本坛收集的下面这个图纸,首先向作者表示感谢。

何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也,这台小机用的电牛和输出牛即如此。
首先来看看输出牛,这对输出牛是本坛坛友惠赠的一对吸顶喇叭上带的,拆下来后测量了一下主要参数,感觉还是可以的,比老早的那些线间牛强多了。

拆下适配牛的菲利普吸顶喇叭,看做工、用料,应该是国内代工的。

初级绕组直流电阻

初级绕组电感量

初级极间电容和初次级电容都很小,几十皮法到几百皮法的数值,初级阻抗只是粗测了一下,次级找了个8欧的电阻接上,手持电桥测量初级阻抗约12K;铁芯也不大,钢板尺粗测是48X16毫米,片厚0.35毫米。

电牛用的是J2459学生示波器的拆机牛,次级高压300V,实测310V,电流60毫安,两个6.3V灯丝绕组,一个1.7A,另一个0.6A。看用料和做工,这电牛也就40W的容量,做前级还行,做单端的话,能用的管子不多。

本来是考虑这些鸡肋配件搭配起来也不值得用好的底台,所以就随意找了个坏的台式机的小电源,拆掉内部电路,只用铁壳。

焊接、调试过程就不啰嗦了,试听结果却有点出乎意料之外,音源是台式机电脑声卡,接了一对天朗XT6的小箱子,从听感上说,低中高频很均衡,音乐细节也不错,交响乐里三角铁微弱的声音都清晰可辨,最让人满意的是静噪特别低,关闭音量电位器,耳朵贴到喇叭上都几乎听不到噪声,用数字万用表交流200毫伏档测量,只有0.1毫伏,做耳放都满可以了,实在是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最高采样率下的底噪波形都是些高频谐波,峰峰值200毫伏,随着采样率降低,峰峰值也随之减少。

整机功耗。

下面是小机完成后的三视图,自己也知道丑到天际了(引用本坛坛友的话),朋友们板儿砖轻砸。

最后上电路图,图纸上标注的电压值为实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6是很优秀的电压管,拿来做功率管有些明珠暗投了,因为有更多的廉价功率管可以玩。个人内心是表示可惜的 ...

多谢院长加分鼓励。
院长说的是,做这样的小机子是省了牛钱费了管子钱。管子是以前慢慢积攒的,也没打算再卖了赚钱,随心所欲的玩玩图个开心得了。

网友B:
不错!好办法,值得推广,不过哪个阴极电阻0.5W是否有点小?

网友C:
好多广场喇叭都是100V电压输入的,那种喇叭自带的变压器也可以做输出牛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广场喇叭都是100V电压输入的,那种喇叭自带的变压器也可以做输出牛是吗?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与本机所用的输出牛是同一类的,具体效果还得看用料、做工和实测参数。

网友:
曾经做个项目剩下几十个天花喇叭变压器,全部当废品扔了。早知道留几个下来玩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好办法,值得推广,不过哪个阴极电阻0.5W是否有点小?

阴极电压6.5V,阴极电阻阻值330欧,计算功耗不到0.2W,选0.5W功耗的电阻是可以的。

网友:
三极管的声音吧?

网友:
RKV放大器,有个附件叫做阻抗变换器。

网友A:
6N6是很优秀的电压管,拿来做功率管有些明珠暗投了,因为有更多的廉价功率管可以玩。个人内心是表示可惜的。

网友:
有思路,有实践,最佩服这种DIY的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院长加分鼓励。
院长说的是,做这样的小机子是省了牛钱费了管子钱。管子是以前慢慢积攒的,也没打算 ...

怎么看都是砸牛场的感觉。废物利用符合DIY精神。

楼主:
说到“惊喜”,让我想到《让子弹飞》电影里的台词,县长问:我就想知道什么叫做惊喜?!  汤师爷答道:惊喜就是输出功率会加大一点。
开个玩笑。
言归正传,SRPP电路的输出阻抗是比较低的,减少输出牛的阻抗确实是能提高输出功率,奈何手里这样的线间牛只有这么一对儿,想换也没得换;低阻音箱到是有几对,但是都是些老早家用音响的配套垃圾箱子,也曾接上一对阻抗6欧的爱华箱子,哇啦哇啦到是很响,音质比这对天朗差远了。

网友:
无论如何,音箱(喇叭)品质要好,这是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惊喜”,让我想到《让子弹飞》电影里的台词,县长问:我就想知道什么叫做惊喜?!  汤师爷答道:惊 ...

楼主这是提醒大家:
可以省钱买牛;可以省钱买管;就是不能省钱买音箱,尤其是天朗音箱!
有替天朗音箱做广告之嫌!

网友:
彗星老师太有创意了。两只输出牛像两只耳朵,管子像头发(三毛),整体机器像机器人。

网友:
顽童老师说的太形象了

网友:
实测输出功率是多少?

网友:
进修老师发在音响板块的文章。好久不见进修老师来了。

网友(2022-07-24):
会玩的才真是玩家。看着样子就很可爱。

网友:
SRPP电路简单,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因为是自倒相,所以只能工作于是甲类,一旦过载工作点朝甲乙类偏移就会失真。这也是作者采用高一点阻抗的输出牛做负载的原因吧。
不如改为SEPP。即加倒相级,加自举电路。这样高压也可降低至300V。每只管子的工作电压在150V左右,即线性最好的一段。同时6N6阴极和丝极绝缘最高200V,不如留点余地。实质实际承受为150V。阴极电阻改为250欧即可。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