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3灯丝供电如何解决?

楼主(2021-09-14):
计划用三只2p3直流管子,diy一个放大器。高压供电选取220/110v桥式整流,输出直流约150v左右,可以满足需要。
可是,灯丝供电发了愁?总不能用干电池吧。
请教各位老师:能否利用220/3v或220/6v,3~5w的小变压器通过整流供电呀?要求整流后直流为2.8~3v,电流300ma。
请教简易整流电路图。
预先谢谢!

网友:
三只2P3可串丝供电,直流供电有两法可选:
(1)恒压法:先整流,再稳压。
(2)恒流法:先整流,再恒流

网友:
如果有6.3V交流绕组,直接桥式整流,输出加稳压IC就搞定了。

网友:
三个相同型号的电子管,灯丝不能串联供电吗?

网友:
噢!2P3是直热管,串丝不是不可以,但有些难处理!不用恒流串供也罢!

网友:
三只分别是用在电路什么位置的?
2P3是直热管,如果不是推挽功率级,差分输入级等阴极电位一致的地方,尽量每颗管子用隔离的供电,也就是每只管子一路供电。
灯丝可串可并,供电可用整流桥,电容滤波加LM317,317可参考TI的参数表,恒压恒流电路都能搭建,记得计算好工作压差,尤其注意整流桥压降和电源变压器的带载电压

网友A:
2P3灯丝的热惰性要比2P2好,更比1A2等要高好多。给几个电路图做参考,以前农村扩音机有好多都是交直流两用的。收音机比单端放大器对交流声更敏感。
冯老的交直流两用收音机(有挂图)
上海牌452交直流两用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P3灯丝的热惰性要比2P2好,更比1A2等要高好多。给几个电路图做参考,以前农村扩音机有好多都是交直流两用 ...

长江牌直流收音机改为交流供电
对上面文章的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江牌直流收音机改为交流供电

对上面文章的改进

电子管开关电源来取得直流灯丝的甲电。

网友:
        2P3特性参数与日美系电子管的3A4欧洲系的DL91很近似,灯丝电流0.1A而3Q4(DL95)灯丝电流0.05A,可见2P3比3Q4的热惰性要好。下面是3Q4的交流点灯,因为灯丝有中心抽头因此可以直接用交流点(形成中性面),2P3有中头完全可以直接用交流点灯。

再给一个上海451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
       有一种灯丝上原有中心抽头的电子管如3A4(2P3),3Q4,3V4,3Q5GT等,使用起来,就更方便,而且因为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很不容易恰好抽在中点,而电子管的灯丝是精密制造的,中心点非常准确,实际使用的效果更好。经过多次的试验,这样使用直流电子管的方法,最好是用在收音机或扩音机的末级。因为用了交流灯丝电源,总免不了有一些轻微的交流声,假使被后面的一级或几级放大,末级输出里是会有相当大的交流洪声的。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利用LED灯的恒流电源点燃灯丝电流300mA的电子管,结果只有欧洲的串丝管基本能够达到额定电压,国产管都达不到额定电压,例如在确保300mA电流的前提下,6N2的灯丝电压只能达到4~5V,而且离散性比较大,所以未经试验,不要轻易使用恒流供电。

楼主:
十分感谢多位老师的关注和指导!谢谢老师提供的图纸资料!我都保存了,以便仔细学习。
祝各位老师好!

网友:
找点漆包线,在原来电源变压器上穿着绕几圈 灯丝供电就有了。 电压低,电流小,很好解决。

网友:
只要有6.3v的绕组,可以串个35Ω1W的限流电阻交流供电,也可以整流滤波后串个43Ω1W限流电阻直流供电,调整限流电阻大小(通过串并联,大了并一个,小了串一个)使灯丝稳定时的电压为2.8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