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少见的铁壳收音机

楼主(2021-09-14):
网上看到视频截图
铁壳的看上去像那个时代的仪器,或许指标比普通的好些

网友(2021-12-01):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没见过收音机用铁壳来做的。

的确少见,不过也有。

网友B(2021-09-14):
这就是一个没高放的收讯机吧,估计是为普通业余爱好者生产的。
坛子里常有拆机的电子仪器的金属外壳卖,感兴趣的可以买来装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没高放的收讯机吧,估计是为普通业余爱好者生产的。
坛子里常有拆机的电子仪器的金属外壳卖,感 ...

视频是英文我听不懂, 是个维修视频,修好后他调节时能收到多个广播。 看刻度中波短波吧,当然也能收它范围内的信号。

这是油管里的视频

这几天都在里面看看,各个方面的都有,也学到不少小巧门。

网友:
5灯机加拍频电路、加波段扩展,看度盘上加粗的刻度,是业余接收机。

网友:
这是收信机,有接受等幅电报信号的拍频电路。

楼主:
分没了,加分少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电子管我都没玩过和修过, 外行看到好奇发来请教

网友:
早期这种金属壳的一般是 船用机 防锈 防盐碱湿气的作用  更好的机器 在选择部分 可变电容器 开关 电位器 有专门隔离盒设计 有的是罩然后旁边防止高功率电阻 散发热量烘干 驱散潮气

网友:
对串丝机不怎么喜欢。

网友A:
基本上没见过收音机用铁壳来做的。

网友:
是收讯机,可以接收业余电台。业余电台频率是用粗线打印的。

网友(2021-11-30):
天啊!又见到这款收音机。我小时候家里听小喇叭就是用的这款收音机,要加一个自耦变压器降压,是淮海战役时缴获的美制机,有时漏电摸到能麻一下,直到1959年换了上海131才和这铁壳机告别。

网友:
我的铁壳收音机

网友C:
国产长江125直流收音机就有铁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长江125直流收音机就有铁壳的: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