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怎么简单 找出坏的电芯

楼主(2021-09-14):
13串48V电池组18650
,空车能转,落地走就断电保护。
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查出其中坏的18650电芯?
1.用电阻丝??连总电压测,还是单串测电压?
2,还是不过保护板 上路开,边开边测哪串电压低找出??

网友A:
哈哈拆开每一节充满电,放一个月后再组装

网友:
测每节电池的内阻

网友B:
大电流放电哪个发热就是哪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拆开每一节充满电,放一个月后再组装

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放电哪个发热就是哪个坏了。。。

没放电仪,有什么方法吗(●—●)业余人员

网友C:
测量单个电池的电压也能发现倪端,怕空载情况,可以找一节电阻丝试验,一般就能发现不好的单体。

网友:
只能用大功率灯泡或一段电炉丝给电池放电,故障时逐节测电压,很低的那个就是可疑分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单个电池的电压也能发现倪端,怕空载情况,可以找一节电阻丝试验,一般就能发现不好的单体。

测排线每一串电压差0.1一0.2左右,
整组接上电阻丝吗?得几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排线每一串电压差0.1一0.2左右,
整组接上电阻丝吗?得几欧姆?

按说得用接近放电电流去测试,不过,可以使用1欧姆左右的电阻丝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排线每一串电压差0.1一0.2左右,
整组接上电阻丝吗?得几欧姆?

整组接上电阻丝,5欧姆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量一下各组电压看有没有电压低的,如果电压差不多就放电时找出最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过保护板,在整组电池的2头(粗线)接500W电炉丝,调节接电炉丝的位置同时接万用表测放电电流8A左右( ...

8A电流。你觉得500w的电炉丝会不会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