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一个频率计

楼主(2021-09-15):
                              我DIY的一个频率计
    捡到了一个废弃电子秤,从中拆出了三个LCD数码管,经查阅资料是HT1621驱动,翻箱倒柜找到了一块HT1621驱动板,制作了一款频率计。此频率计的外壳简陋不如人意,还是很实用的。
          一、此频率计功能参数:
频率测量档位:
         一档:100Hz—1MHz   分辨率1Hz
         二档:1MHz—5MHz   分辨率10Hz
         三档:1MHz—150MHz   分辨率1KHz
         四档:50MHz—700MHz   分辨率1KHz
    作为接收频率显示,需减中频,减中频参数:可减 450 KHz    455 KHz  465KHz    10.7MHz
          二、工作原理:
      采用脉冲计数的工作方式,一路时钟信号有CD4060和CD4518担任,CD4060配合32768Hz石英晶体,经过14分频,产生2Hz方波信号,在经过CD4518进行4分频产生0.5Hz方波,传给单片机中断0接口,此方波的高电平时间周期为1秒,实现1秒钟计数,得到所测频率。另一路是对所测的频率进行放大,整形变成方波,分频,传给单片机的计数0脚。
      由于此频率计测频范围很宽,所以分成四档,具有三个输入口。
     第一个输入口分为两档,测频范围,一档:100Hz—1MHz   分辨率1Hz,二档:1MHz—5MHz   分辨率10Hz,此接口的最高频率受CD4060和CD4518的限制。
     第二个输入口分频由UPB553担任,此芯片为十六分频,工作频率1-150MHz。由于数码管只有6位,所以分辨率设置为1KHz
     第三个输入口分频由UPB571担任,此芯片为十六分频,工作频率50-700MHz。由于数码管只有6位,所以分辨率设置为1KHz
    三路的信号输出转换通过CD4051模拟开关通过单片机控制,三路的电源接通由小型电磁继电器S1A050D00,通过单片机控制。
此频率计减中频通过拨码开关控制单片机P1.2—P1.5脚的高低电平,实现是减什么中频。
电路图:
    三、PCB板制作与原件焊接。
   四、实际测量:

补充内容 (2021-9-16 09:25):
电路图中的upb533有误,应是upb553

网友A:
计数式测量频率的缺点是每次测量时间相对比较长,适合测量比较稳定的频率(在测量闸门时间内频率几乎不发生变化)。对于需要观察频率的短时稳定性的场合就不太合适。因为数字频率测量其实是测量闸门时间内的平均频率。这也是这种频率测量方法不适合做扫频仪的频标的原因(因为扫频仪的扫频信号频率是时刻发生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式测量频率的缺点是每次测量时间相对比较长,适合测量比较稳定的频率(在测量闸门时间内频率几乎不发生 ...

      这种测量方法的精度,对于测量1MHz以上的频率,可以轻松的做到小于万分之一。影响测量误差只决定于闸门时间周期的精度和稳定度,采用无源石英晶体做时钟源,可轻松达到6位数稳定度。
     采用此方法的频率计对于测量本振频率,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是一个很实用的频率计。精度高,分辨率高。

网友B:
手工制作仪器达人。

网友C:
12M的晶振,最大理论测频率为250kHz(计数中断值要设为0xFF)。要测150M的需要除以600倍才行。700M的需更大的倍数。十六分频应该是2的16次方,频率/65536才是。

网友D:
灵敏度怎么样?能测晶体管收音机本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测量方法的精度,对于测量1MHz以上的频率,可以轻松的做到小于万分之一。影响测量误差只决定于 ...

俺两没说到一块呀。俺是说若被测信号的频率不太稳(在测量周期内抖动)的话,用这种方法发现不了,测的结果只是闸门时间内的平均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怎么样?能测晶体管收音机本振吗?

输入信号只要大于50毫伏就可以,可以直接测量晶体管收音机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的晶振,最大理论测频率为250kHz(计数中断值要设为0xFF)。要测150M的需要除以600倍才行。700M的需更大 ...

     此单片机芯片是高速芯片,执行一条指令节拍数不是12。
     在1秒钟闸门信号内(中断INT0高电平),计数值达到0xFF后,计数中断,设置片内一个数据存储单元加1,将计数单元清零,接着计数,等到中断引脚由高电平跳到低电平时,在中断程序中进行运算,求计数总和,这样的处理,最高计数可达5MHz,不是最大65536了。并不是理论测最大频率250KHz。
    1—150MHz档位的前置芯片upb533为16分频芯片,后面的74HC190为10分频,总分频160,相当于除以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两没说到一块呀。俺是说若被测信号的频率不太稳(在测量周期内抖动)的话,用这种方法发现不了,测的结 ...

咱俩说的是两回事,你只说了他的缺点,我在补充点优点。

网友:
厉害,单片机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制作仪器达人。

     谢谢仁兄点赞,制作仪器达人不敢当。
      爱折腾,爱收集电子破烂,退休了收集电子破烂的渠道少了。上班时我的学生家中的、捡到的电子破烂都会拿来交给我。在我的制作中好多元件都是收集来的,在我的手中专用的电子测量工具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和数字示波器比,哪个精度高。好像现在入门级的数字示波器都是1G样本数。

不过带宽达到1G的就极少 ...

    采样率是分辨率,与测量精度是两回事。
    从测频率的基准考虑,两者若测量频率的基准都是以石英晶体的的震荡周期为基准,若都是采用有源晶振,测量的精度基本是一样的。若其中一个采用了恒温有源晶体,当然是采用恒温晶体的精度高。
   从算法上考虑,闸门计数频率计,记录的是在闸门时间内的脉冲数,示波器主要任务是显示波形,他的算法应该是通过几个或几十个完整波形的周期算出频率,周期的数值会受噪声干扰,从这点上看,示波器的测量频率精度会小于频率计的精度。
   在DIY收音机测本振频率的实际应用中,测量误差小于1Kz足以,我觉得最求过高的精度没有必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单片机芯片是高速芯片,执行一条指令节拍数不是12。
     在1秒钟闸门信号内(中断INT0高电平 ...

那就不是16分频,16分频应该是2的16次方。应该是16分之一的计数器芯片。类似于74HC163加一级74HC1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是16分频,16分频应该是2的16次方。应该是16分之一的计数器芯片。类似于74HC163加一级74HC160

16分频就是除以16。

2的16次方分频那叫16级分频,不一样。

网友C:
其实用一片这种5个脚的芯片就可以分频32768之一的频率了。电路一下子简化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是16分频,16分频应该是2的16次方。应该是16分之一的计数器芯片。类似于74HC163加一级74HC160

upb553是除以16,不是2的16次方,是我的说法有误。谢谢提示。

网友:
看了一下PDF,这个芯片相当于是计数8次触发器翻转。这个和74163不一样的地方。
下面是163加一级分频器的波形图,相当于1/32的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一片这种5个脚的芯片就可以分频32768之一的频率了。电路一下子简化不少。

现在芯片涨价厉害。不是diyer进货好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芯片涨价厉害。不是diyer进货好时机。

确实是,我现在开发项目都暂停了。好多器件都缺货,买不到东西都是白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芯片涨价厉害。不是diyer进货好时机。

我的这个制作只有单片机的芯片是购买的其他都是从电子垃圾中拆下来的,upb553是从一个废弃车机中拆下的,在一个废弃的卫星接收盒中拆下一个MC12079八脚分频芯片,达了一个前置分频电路,资料中介绍可测最高频率2.8GHz,用它成功测出了老黑白高频头U头的本振频率。

网友:
厉害!捡到了一根葱竟然被你做出了一碗五香牛肉,佩服!佩服!

楼主:
      用作收音机接收频率显示,SC3610频率显示模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遗憾的是中波只有减455KHz中频,对于纯中周465KHz的收音机可以将中频调到455KHz,但对于采用陶瓷滤波器的收音机改中频就困难了,我在DIY 数控收音机时,买了一些450KHz的陶瓷滤波器,不能用SC3610频率显示模块。所以,自制的频率中设计了减中频450  455  565 三个中频,采用低像素的LCD数码管做显示。用在收音机频率显示上,对中波干扰还是比较小的,发一段此频率计做中波频率显示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xMDM4MjE1Mg==.html
此收音机灵敏度很高,中波电台密密麻麻很密集。能够收听的电台有6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