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MF368万用表,短接表笔,所有档位指针都会动。拿掉电池旧不动。不知啥原因?

楼主(2021-09-15):
我的一台MF368万用表,短接表笔,所有档位指针都会动。拿掉电池旧不动。不知啥原因?用表测量电池+触片和其它触片有电阻(拆下换挡触片后)。

网友A:
板子漏电是368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漏电是368通病,

谢谢!昨晚用酒精棉擦了还是不行。我还有一块坏的表,晚上找出来看看能不能换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昨晚用酒精棉擦了还是不行。我还有一块坏的表,晚上找出来看看能不能换上。

没有檫干净,重新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檫干净,重新来过

好的,晚上拆下来清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晚用酒精棉擦了还是不行。我还有一块坏的表,晚上找出来看看能不能换上。

纯水洗,我的7106表头做的毫欧表阴雨天时,显示3个小数点,水洗之后就好了。

网友C:
玻璃纤维材质的pcb,如果有电池漏液渗进到pcb里面,是极难消除的。这是由这种pcb的特性(仅pcb边缘能透气)所决定的。

mf368我用过20多年。经我手也处理过二三块电池漏液导致pcb漏电的mf368(mf848),可怎么处理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包括割pcb)。

电池漏液问题是mf368这类表的一个死穴,远比不上mf30、mf500甚至mf47的搭棚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纤维材质的pcb,如果有电池漏液渗进到pcb里面,是极难消除的。这是由这种pcb的特性(仅pcb边缘能透气) ...

烤箱里烤试试

网友:
电解液渗透到板子的缝隙里了,只有靠用水浸泡,将电解液溶出来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晚用酒精棉擦了还是不行。我还有一块坏的表,晚上找出来看看能不能换上。

你改用热水浸泡电路板,随后干燥彻底看看吧。

网友:
电路板被污染漏电在原板处理难彻底解决。多年前修过几部多个电解漏浆引起故障的CRT电视机,电路板用水浸,等电解液溶解后再用真空干燥箱处理后可正常工作,但在南方的回南天又故态复萌。

网友:
本帖告诉我们,电池尽量用不漏液的。
现在电池类型这么多,完全可以换锂电池等不漏液电池。

网友D:
线路板上电池漏液是一个大问题,这几天我又发现了,线路板上面的电解电容器漏液,也会使线路板绝缘损坏。这几天修理了一块设备上面的开关电源板,里面一个47微法35伏耐压的电解电容器漏液容量只有一个微法不到了,焊下来时候闻到了一股鱼腥味,细心用酒精清理了线路板周边的漏液,换上了一个新的电容器,开机之后输出电压还是不稳定,仔细检查了,原来这个电容器周边的线路原本不通的导电点之间有500千欧的漏电电阻,用烙铁加温之后趋于无穷大,冷下来之后又有500千欧。用刀刮、水洗、酒精清洗都不行,最后采用了以下办法:把这块线路板的漏电部分,用电钻和锉刀割掉,形成了一个面积大概2平方厘米的漏洞,再找一块与被割掉线路板一样大小一样形状漏洞新的线路板,并用刀刻成割掉线路板一样的导电线路,补到割掉的漏洞地方,至此,线路板漏电的情况才彻底解决。

网友:
先水煮再烧烤

楼主(2022-01-11):
自己学了用Sprint layout软件抄板,免费定制了5块板回来,准备换上看看。板子问题是触点的圆上搞的阻焊层大了,结果割槽的地方还有铜连着,要用美工刀挂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学了用Sprint layout软件抄板,免费定制了5块板回来,准备换上看看。板子问题是触点的圆上搞的阻焊层大 ...

不错,不错,分享一下文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分享一下文件更好

可以啊,自己定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自己定制板。

谢谢,下载备用,正好有一块386的表,原厂的线路板有点薄,变形了。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自己定制板。

有没有修改好的PCB文件,这个打样了,可不好用

楼主:
看看这个,时间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时间久了

这个也不行 ,铜箔部分与开槽连接了,后期手工开槽不好弄,有时间帮忙修改下吧

网友:
        作为测量的仪表漏电如此严重,可靠性就是一个玩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行 ,铜箔部分与开槽连接了,后期手工开槽不好弄,有时间帮忙修改下吧

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如何改?我也是刚学的,不专业的.

网友A:
自己摸索着修改了一下,3.5改2.8,连线改成了1mm,不知道行不行?打样提交居然审核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摸索着修改了一下,3.5改2.8,连线改成了1mm,不知道行不行?打样提交居然审核通过了

好!厂家会给你打孔好的。

网友E:
打好的版子,有多余吗?买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好的版子,有多余吗?买2块。

自己去打板,不要钱还免费给你寄到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路板上电池漏液是一个大问题,这几天我又发现了,线路板上面的电解电容器漏液,也会使线路板绝缘损坏。这 ...

高人

网友:
这类故障我也遇到过,一块韩国产数字万用表,电路板露电烤一下就好,放几天又是原样,我当时考虑用石蜡煮一下,后由于太麻烦就直接pass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打好的版子,有多余吗?买2块。

厂家PCB到了,需要可以送你,亲测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MF368表如果电池漏液很容易引起线路板漏电,(表头灵敏度高,同时又是用3V电池,5-6M漏电足可以使表头有偏 ...

你算是mf368大师了,请问修复了这么多有没有mf368a带交流电流档的,我一直想求一块这样的表

网友:
谢谢,刚在论坛购入一台基本全新的368,线路图收藏了,经验也学习了,不用时马上把电池取出,或者改用14500的3.2V电池,严防电池漏液。

网友:
电路也不是特别复杂,怎么修复那么难呢?。又不是现在那种超超超超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板。。水泡,烘干,也不行?

网友G(2022-12-24):
引用 网友A:
厂家PCB到了,需要可以送你,亲测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板是用前面提供的PCB文件做好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厂家PCB到了,需要可以送你,亲测可以直接使用

在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是用前面提供的PCB文件做好的吗?

PCB文件要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块

手上没有了,都送出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要修改一下,

如何修改?或者您受累修改一下。
最近刚好在学sprint Layout6.0,
发一下.lay文件,谢谢。
上面发的没有钻孔文件。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何修改?或者您受累修改一下。
最近刚好在学sprint Layout6.0,
发一下.lay文件,谢谢。

再试试这个

网友(2024-04-13):
PCB受潮,加热到60-80度,放在真空环境在降温后试试。感觉高压开关厂都是放弃水湿PCB材料的,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