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组放电发热

楼主(2021-09-15):
拆其他电动车的13串3并电池组,(外壳和保护板拆掉.试下电池),
直接供电动车,有万用表监测电压,开了有几公里,
,电池有些发热了.回来时刹停加速 电压差降有六七伏左右
回来后电池很热.放了半个钟后还有点温热
《是电池内阻过大?,还是电池AH大小了?》

话外题:请问电动车电机上没标多少功率,要怎么知道多少w的??(控制器不是原装的)

网友A:
这是在玩火,电池不好没保护板很容易出事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玩火,电池不好没保护板很容易出事故的

电压有关注着

网友:
玩锂电池必须上保护板,这种检测电压没有用

网友(2021-10-21):
电池容量小而且内阻大了,这样即使有保护板也容易热失控而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