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路由器k2 如何升级 选用那个软件好一点??

楼主(2021-09-15):
请教老师 斐讯路由器k2 如何升级 选用那个软件好一点??
谢谢了

网友:
刷老毛桃最好!比原版K2P还好用!

网友A:
原版的就不错,老毛子 OPENWRT 之流没有想象中的好用。这些系统都刷过

网友B:
都倒闭多年了,先breed,完了就不死bootloader了随便试固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倒闭多年了,先breed,完了就不死bootloader了随便试固件就行

同理,极路由也跑路好几年了,没解锁的,刷个breed都难,除非编程器

网友C:
K2还有大量用户,先一键刷breed,再刷老毛子,潘多拉等很多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就不错,老毛子 OPENWRT 之流没有想象中的好用。这些系统都刷过

谢谢了。就是不知道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还有大量用户,先一键刷breed,再刷老毛子,潘多拉等很多固件。

原版好,还是你说的哪个好,谢谢

楼主:
谢谢 上面老师的帮助

网友:
不会折腾的建议刷个官改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官改的就挺好

网友:
我也觉得官改挺好。
第三方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小问题。

网友:
官改的还可以

楼主:
谢谢了,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