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1电桥电源变压器烧了

楼主(2021-09-15):
各位师傅好,我的1061电桥变压器烧了,想知道输出端三路电压是多少?

网友:
1062路过,印象中应该都是靠三端稳压器稳压的
正负15V 正负9V 正负5V,变压器上的电压可能10V AC

楼主:
我是这样的,看不像双电源

网友(2022-02-26):
分析一下电源电路,肯定是有稳压的,根据稳压输出值确定输入值,进而就大概能知道变压器输出多少了。

网友(2023-01-18):
不知道影碟机能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