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1收音机的天线盒子

楼主(2021-09-17):
这天线 有效果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盒子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这个盒子在有源天线和收音机中间,它起频率匹配的作用,这个天线放大器的工作范围是0.15~29.999 ...

原来是这样啊,看盒子外面的说明是全波段,增益20分贝,不知道对长和中波的效果如何?短波有天线了意义不大,不知道讲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很对,因为现在没有匹配器,天线只对短波起明显作用,收音机插入天线放大器后中波的噪音明显增大, ...

看看百度上有人介绍类似这样的东西,好像说对中波没有明显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很对,因为现在没有匹配器,天线只对短波起明显作用,收音机插入天线放大器后中波的噪音明显增大, ...

估计没有我做的那个X型的无源中波天线好。。我做的东西比德生的环形天线好用。。。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18)德生小环形天线试验比较.jpg

网友:
你这个东西与收音机如何连接?天线插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的收音机上有3.5mm天线输入插孔,回公司后给您拍照仔细看

我的收音机没有天线插口所有只能用无源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您这个x型天线我没试过,材料都搞好了,一直没有动手做。那个环形天线是德生配套的吧?我有一个 ...

环形天线是是网上买的,但不如我做的好

网友:
德生的环形天线与我是一样也是无源的,但似乎增益不高。中波的使用效果不太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买过一种全频有源天线,据说室内室外效果都不错,其实是有点名不副实,夸大宣传了。现在最关键的是 ...

我做的那个天线对强干扰下的弱电台信号相对讲有点抑制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形天线如果并联一只合适的可变电容不知道会不会起到一些改善作用?

不行!这个空气连的容量是计算好的。。与线圈电感容量是经过计算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