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XD2400的疑问

楼主(2021-09-16):
网上看到很多给通信模块增加可调模块实现可调电源的,有的是数调有的是可调电阻来调。对数调比较有兴趣,可是网上的贴子描述数调都大多强调要v4.3版本的,于是产上了一个疑问:v4.0 v4.1 v4.2 v4.3 v4.6 v5.1 的各版本有啥不同?非得要一个特定的版本?

网友:
近期也在看大功率通信电源改可调电源,一时冲动买了艾默生3500E的,没想到这款改的资料特少,特别是电流普通的方法没得改,能稳定改的还要购买管理模块,而且电压只能改到41V左右最低了。改电压有看到说纹波太大。ZXD 2400V4.3的改好的价格在500以上,贵啊。

网友:
买模块千万别着急,我以前买的动力源改120v的  改好后 后加的整流管就炸了,一定要先找资料,不然买回来改不了也没用,改动的范围千万别整太大了,后来又买了zxd1500加了电位器改的0-50v的,目前用的还好,有时间也想买模块改成数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