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外观如何区分曙光211和845

楼主(2021-09-16):
有曙光211和845各一对混在一起,正准备安装211单端,从外观如何区别出来,谢谢!

网友:
功率差这么多,屏极一样大?看参数,211的栅负压低一些,也就是说211的栅丝密度大一些,或者离阴极近一些。也可以用低屏压搭个电路,测两种管子栅负压的差异区分。也可以加上额定灯丝电压,用万用表欧姆档,测管子的栅阴之间电阻,阻值小的是211。

楼主:
正在备料中,还未搭电路,这两对管子是很久以前在曙光厂里买的,上面的印字早已不存在了,所以才想从外观上区分出来

网友A:
不行就点灯试试吧,845的5A 211的3A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点灯试试吧,845的5A 211的3A多

这俩的灯丝都是10V 3.25A,我觉得你应该是把845的μ=5.3当成灯丝电流了

网友:
这是曙光的211管的照片
这是曙光的845管的照片

网友:
10V 5A的是FU13.

网友B:
洋管的211比845高出一截,不知曙光的高矮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洋管的211比845高出一截,不知曙光的高矮如何。

曙光的两种管大小,高低,外形完全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曙光的两种管大小,高低,外形完全一样

外观一样,灯丝电压与电流也相同,那你就假设4只管都是一种管,按照电子管的粗略配对方法,配对这样概率会大些。

网友:
去隔壁论坛请一个金耳朵回来听, 如果他听不出来哪个是211哪个是845, 就地正法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一样,灯丝电压与电流也相同,那你就假设4只管都是一种管,按照电子管的粗略配对方法,配对这样概率 ...

我也有两只没字了。高矮还不一样

楼主:
有请白居不易版主指点一下,我以前好像看到有介绍,可以从栅极排线密度来区分211和845的,就不知道排线密的是211还是8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请白居不易版主指点一下,我以前好像看到有介绍,可以从栅极排线密度来区分211和845的,就不知道排线密的 ...

栅负压越高,栅丝越疏。这是电子管基本原理,因为栅丝疏,需要更高栅负压电场,才能将间隙中的电子阻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负压越高,栅丝越疏。这是电子管基本原理,因为栅丝疏,需要更高栅负压电场,才能将间隙中的电子阻断。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