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俩优利德的万用表维修问题

楼主(2021-09-16):
一个ut210e,一个炮灰表,
210 三年质保刚过期几天,偶尔用一次,本来闲鱼卖掉了,发出前试了一下各挡位,蜂鸣档和电阻档 是零,其他挡位正常,拆开发现主板有一处腐蚀,但一直用的都是镍氢电池,不知道怎么弄得了
炮灰这个 电流挡位测电压了,电流挡位没反应,记不清楚好像电容挡位也不行,

闲鱼买家是个优利德迷,告诉我直接寄到售后,给了我一个东莞的地址,写个纸条,就能给修了,他屡试不爽,有没有类似经验的坛友,给讲一下,
还有想请教这俩表,如果不给修,还值多少钱,

网友:
这边表我买了没用,好几年了, 接触有问题,老是自动关机。或者不显示

楼主:
优利德感觉论坛讨论很少啊,难道都不用这个牌子吗

网友:
优利德的售后维修没得说,牛。在论坛收的一个进水UT61E,寄给售后维修之后,某天维修师傅打电话来说,进水的,没有维修价值了,退回给我。等待的时间有点失望,但是一想厂家还要出快递费寄回来,就释然了。当收到快递时,看见快递包装上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型号、故障情况、处理情况等,看见处理情况是“修复退回”,心想是不是贴错了?马上拆开快递,找了一个电池,准备试机,看看是不是优利德给我惊喜,拆开电池盖,咦!怎么有电池?马上开机,居然能开机,各档都正常,马上拿表笔插上,电阻档正常,电压档正常,其他档位也正常,精度没基准,就不知道了。真的是优利德给的惊喜,优利德的售后维修就是牛。寄给优利德售后,他们会给你惊喜的。

网友:
售后服务好是优利德的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普通收音机界的德生,质量不行只有靠维修来凑数了。fluke的就没有这些烦恼,自动量程,稳定。

说法太极端了吧,售后好就是因为表爱坏?

你去闲鱼看看,大批的福禄克坏表,漏液的比比皆是,断转盘的也很多,国产的我都没见过几个断的。
福禄克也不是就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利德感觉论坛讨论很少啊,难道都不用这个牌子吗

都在用,并且都说不好用。都是很纠结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法太极端了吧,售后好就是因为表爱坏?

你去闲鱼看看,大批的福禄克坏表,漏液的比比皆是,断转盘的 ...

也不能这么说,我认为,看你怎么用,人家炮灰用个十年二十年也还再用,碰到霍霍东西的人,在耐用的东西,没几天也的坏,个人感觉这么比较就根男人和女人比谁能生孩子一样,不是放在一起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