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多磨,终于修好了这个红灯711-2机芯

楼主(2021-09-16):
时常以修理老旧收音机为乐趣,见本坛交易区有损坏严重的收音机便忍不住标准语,一是因为损坏严重的收音机价格相对较低,二是因为折腾坏了可以拆配件修其他机器,最后剩下的框架又可以自己DIY,怎么折腾也不心疼。等到严格按照自己的标准修缮一新,使用多次确保无问题以后,又会将其流入交易区,如此往复,吾谓之穷忙。

前些日子又入手两个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一个是海燕D322,另一个是红灯711-2,前者问题不大,经过充分做卫生,重绕调谐拉线,处理6P1管座打火,重接喇叭线和天线线之后已经修好出掉了,后者问题太多,一波三折修好后投入精力过多,留着自己把玩,顺带把维修过程发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这台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从电子管和元件上的年份推测产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整机使用6A2变频,6K4中放,2AP16检波,6N2前置放大和低频放大,6P1功放,6Z4双二极管整流,6E2猫眼调谐指示。和其他电子管收音机相比,它破例使用了晶体二极管检波,将腾出来的半个6N2作前置放大,后接阻容衰减式音调调节电路,另外半个和其他电子管收音机一样也是作低频放大,因此音响效果非常好,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同时只设置两个波段,取消在当时可以不使用的磁棒天线(但现在的电磁环境不用磁棒天线肯定无法收听),不设短波微调旋钮,极大降低了成本,使得整机当时在三级机档次下性能不俗。

老旧收音机经过岁月的洗礼,各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老化,因此把玩时要格外小心,这台机芯到手后除灰尘较多,短波接收线圈脱落,多个铜制铆钉由于氧化断裂导致零件脱落(图1,2),因此要在做卫生之前先处理好它们,对于短波接收线圈,我用的是高分子强力胶水粘接的,静置24小时后机械强度可恢复如初,对于铜制铆钉氧化断裂,视情况决定是否去除断裂的铆钉,然后选择合适规格的螺丝螺母紧固,最后视情况决定是否要用焊锡将螺丝螺母焊接在一起。检查整机所有的铜制铆钉发现,除两个线圈组件上焊片铆钉断裂,灯珠卡口位置铆钉断裂以外,其余铆钉机械强度都很好,因此先将它们处理好。(图3,4,5)其他有铜制铆钉的地方如波段开关放到后面检查。全部处理完毕之后就可以做卫生了,擦拭机芯的湿抹布不宜有太多水,否则水分蒸发时间过长容易导致机芯生锈,拐弯抹角的地方应用棉棒蘸酒精清理,因为拐弯抹角的地方大多容易积水,如用水可能导致零件生锈,遇到线圈应格外小心,宁可不清理,也不要轻易去碰纤细的连线,这一步是细心活,多费些力值得。最后就是擦去喇叭线,电源线,猫眼线,天线线上的污垢,发现导线有露铜或者焊点不好时要立即处理。再将电子管,灯珠,背光板,拉簧,调谐拉盘等零件拆下全部水洗,至此卫生算是做完了。(图6,7)

下一步开始维修,而维修的第一步就是用眼走一遍电路,检查有没有缺件,零件有无损坏,接线是否正确,重点经常之前动过烙铁的地方,因为之前的维修者大多以修好为目的,不会用近乎强迫症的标准去修机,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返工才能达到原厂标准。万幸这个机芯之前没人修过,但一眼就看出了6P1阴极退耦电容老化爆浆了,6P1的阴极电压可达到12V,而原机电容耐压只有16V,按照1.5倍留余量的设计标准是不合格的,我决定使用25V耐压等级电解电容替换,又本着对老收音机原汁原味的原则决定修旧如旧,拆掉原机电容,将原机电容掏空,塞入新电容,用石蜡封好,重新焊接。(图8,9,10,11,12,13,14)检查除波段开关以外的其他零件均未发现问题。
波段开关满是铜制铆钉,转动时发现根本转不动,原来是滚珠生锈,在前端滚珠位置注入凡士林之后反复转动即可除锈并减轻转动力矩,同时触点位置也注入酒精去除氧化层,减小接触电阻,待转动力矩达标后用吹风机吹化凡士林,铁锈也就被冲走了,再滴入几滴缝纫机油,转动力矩大的故障就修好了,然后经过逐个焊片的晃动检查发现波段开关上有一个铜制铆钉也断裂了,导致有一联的公共触点(接音量电位器)脱落,小心去掉断裂铆钉,找来合适的螺丝螺母,角度刁钻只用镊子上螺丝螺母并紧固好,检查触点安装和接触电阻都正常之后用焊锡将螺丝螺母焊好,这样波段开关算是修好了。(图15,16,17)

经过一系列细致的检查,电气性能早已达标,确保万无一失后装上缺失的电源插头,接上扬声器,装上灯珠,插好五个电子管,接通电源,转动双联,浑厚的中国之声来了,只是开关似乎有些接触不良,拆下音量电位器开关两根线,拧掉音量电位器的固定螺母,抽出音量电位器,将铁爪撬开到刚好可以拆开电位器的程度下将开关与电位器分离,再用2.5mm钻头钻开铝制铆钉即可将铁壳与电源开关分离,将氧化严重的触点打磨光亮再测接触电阻正常了,然后依旧是用螺丝螺母将铁壳和音量开关紧固好并用焊锡焊好螺丝螺母,最后将音量电位器重新组装好,电源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也解决了。(图18,19,20,21)

机芯到手后没有猫眼,只能自己配上,但插上猫眼之后其管座就跳火,可能没有猫眼的原因就是这个吧,跳火位置是5,6脚,5脚是灯丝,对地电压AC6.3V,6脚是屏极,对地电压直流两百多伏。似乎换管座是唯一的选择,但不换也可以,万幸6脚没用,拆开管座拔掉6脚焊片就行了,于是挫掉管座中心铆钉,拆开管座,拔掉6脚焊片,重新用螺丝紧固好管座,问题迎刃而解,也保住了原汁原味。(图22,23,24)

由于年代久远螺丝螺母松动在所难免,因此有必要对每个螺丝螺母重新紧固,特别是三个电位器和波段开关的螺母。最后安装好背光板,绕好调谐拉线,但调谐轴套没了,我手底下只有一个很短的,只能先凑合用。见保险丝裸露在外不安全,又找了个黑色饮料瓶盖做了个保险丝外壳,从远处看还真看不出来。老鸡不知上一次通电是何时,因此修好后有必要长期通电几个小时去潮,就算是平时也要定期去潮,南方地区更要注意,通电30分钟检查电源变压器温升,全部正常就算彻底修好了,修好的机芯如图29~35。

网友A:
1976年的,锈得比较厉害,打理它,不容易。

网友:
好事多磨,不容易呀

网友B:
瓶盖用作保险盖居然和我同样的做法, 不过我用的是脉动瓶盖.

老机器不换陶瓷管座是不行的, 尤其是珠三角.

下一步就是统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瓶盖用作保险盖居然和我同样的做法, 不过我用的是脉动瓶盖.

老机器不换陶瓷管座是不行的, 尤其是珠三角 ...

不需要统调,蜡封还在,中频很准,跟踪良好,原厂的专业仪器总比咱们业余的仪器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76年的,锈得比较厉害,打理它,不容易。

经过我手底下打理好的红灯711机芯不下30个了,从70年代第一批的6E1猫眼到80年代停产的最后一批都接触过,这个机芯之所以那么破我猜测肯定被雨淋好多次了,真正保存良好的机芯绝不是这种状态

网友:
修复的很好,费了不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瓶装新酒,很多人都干过

掏芯用了一个小时

网友:
细心活 俢那开关不简单  有次我没成功

网友:
紅燈修理教科書,很詳細。

网友:
楼主够用心的,我等惭愧。

网友:
那 6P1 胶木管座,我看见就冒汗,烧糊的地方,在夹层里。
还是你细心,都拆开了。

网友:
教程很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很耐心,很细致,很敬业,很专业,很投入,很开心。

网友:
这是最早的那几批红灯711,产于70年代!那时候螺丝还是苏联标准,全部是一字的!
太怀念了,历经45年风霜的红灯711又重获新生

网友:
维修处处显身手

网友D(2021-11-19):
我也正在修一台711-2,有一个问题请教楼主,电路图中6P1退藕电容C25两端应有一并联电阻R21(300欧),但实物中,并没看到。我看了你的图,C25(47U)两端似乎也没有这个电阻。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找对地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在修一台711-2,有一个问题请教楼主,电路图中6P1退藕电容C25两端应有一并联电阻R21(300欧),但实物 ...

红灯711功放6P1⑧脚接3o0欧电阻,③脚接阴极电解,请再检查一下。修摩的时候最好把③脚与⑧脚连接,这样,可防止因⑧脚接触不良,电压全部加在阴极电解上,导致电解损坏。另外6p1座中心也应接地,对电路稳定有作用。请核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红灯711功放6P1⑧脚接3o0欧电阻,③脚接阴极电解,请再检查一下。修摩的时候最好把③脚与⑧脚连接,这样 ...

明白了,也就是说,6P1的3、8脚内部连通(共极),只要插上6P1,C25与R21并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也就是说,6P1的3、8脚内部连通(共极),只要插上6P1,C25与R21并联了。

Ok!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