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fm脉冲鉴频收音

楼主(2021-09-16):
仿真个简单fm收音机,音质比手机收音机好多了。十多个三极管,全分立,一节镍氢,不到10毫安。
不会发文件,发个度 娘 图。
文件里有电路图制版文件,立创EDA打开,一版一次变频,有镜像,抗干扰差。
二版塞了10.7滤波器,二次变频,灵敏度足够。
前级参考ta7792
总体看s53v写的低中频fm
欢迎制作,电路画的潦草,看不明白的留言我改哈@
千万别错误,我不想打字了

补充内容 (2021-9-26 18:25):
21е·166·10

补充内容 (2021-9-26 18:34):
21·

补充内容 (2021-9-26 18:35):
10楼原理图制版图仿真文件下载,立创离线打开
16楼坛友原理介绍
21楼网页版电路图
6楼调机视频
别的链接作废

楼主:
链接:h tt ps://p an.bai du.     com/s/17piM2       EQjQHrBzbu1X_Nvtg 提取码:dxk5

楼主:
别下了,我自己下载报病毒,我都晕了

楼主:
链接:htt ps://pan.bai     du.com/s/1Buq1wVCK-tCq0EVJGhQSiQ 提取码7d6           压成7z就报毒,这次压成zip试试

楼主:
链接: htt      ps://pan.bai     du.com/s/1Buq1wVCK-tCq0EVJGhQSiQ 提取码:o 7 d 6     这次正常,下来先莎莎毒,

楼主:
话筒录耳机v1.1视频  ht   tps://b23.tv/T2Pt5L

网友:
貌似没人跟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收音机用的什么线路没发出来,发一堆pan链接自己都说有病毒,怎么跟进?

确实无法跟进。
我只想看看大伙对脉冲鉴频有什么体会。

楼主:
链接: ht    tps://pan.baid     u.com/s/1Buq1wVCK-tCq0EVJGhQSiQ 提取码:o  7  d   6

楼主:
上面的去掉空格,我自己下没问题,里面有电路图和pcb,立创离线版打开

楼主:
pcb正面样子,有问题告诉我,我自己下的么问题啊
瀒

楼主:
一节镍氢为电源,高了我么试过
9018用的3355
二本振10.7加或减100k到500k
q8到q11用3904
后面出来就是音频
画120个原件,好累的,凑乎看吧
压缩包里有仿真文件mu14.2的,立创的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根据自己库存改改,直接打板,这几天不是免费么
下载以10楼为准,别的都删掉了

楼主:
相机效果这么差,搞的我又发没用的,这次截图

网友:
看不清,图片看不清。
晶体管全分立低中频FM收音机,我看过的有两个版本,一是1983年第八期《电子世界》第6-8页,《低中频调频收音机》,      还有一个版本是本坛坛友分享的一个国外爱好者的二次变频低中频FM机。

楼主:
对啊,就那个,我以前坛子里看到的解调方式,然后整合一下,做到小板子上

楼主:
一发图就压缩,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所以才发链接

楼主:
我试下,电脑版,发图片,我电脑登录错误,换浏览器也不行,只好手机
原理慢慢学,业余爱好就玩个高兴,能出声音我就满足

楼主:
谢谢啦,问题解决,我看看能把没有的图删掉,浪费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RC斜率鉴频,跟“脉冲计数鉴频”完全两码事。斜率鉴频的典型电路是利用谐振频率偏离中频的宽带LC回 ...

你仔细看一下,我发的倒数笫二张图片,上面有详细的工作原理说明。
RC鉴频不假,但不是斜率鉴频,利用的是微分电路,脉冲的重复周期,(或者说是脉冲宽度)对电容充放电的时间不同,电容上充到的电压不同,来进行鉴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无法跟进。
我只想看看大伙对脉冲鉴频有什么体会。

我很早从一本红硬壳的FM调谐器的书上看到脉冲鉴频的电路,说是失真最小的电路,一般用于FM广播监听的,由于输出电平很小,商品机上不用;
后来无线电有低中频FM,我照做了,声音很好听,后来拆了,就是混频后的中频在150kHz,中放是直接阻容式,鉴频采用三极管泵鉴频器(就是脉冲鉴频);再后来本坛电子管区有资料介绍老外直接用6J1等在射频上(88--108)上采用脉冲鉴频,音频之前大约要4~5灯才行,坛友有几个也制作了,应该可以搜到。这是可能不用扫频仪制作的电路。
这类电路因为没有中周制作,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做的人少,相反很难稿的10.7中周电路得到业余制作者的青睐。看各人了。估计没有扫频仪的话,就要购买坛友制作的中周和鉴频中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很早从一本红硬壳的FM调谐器的书上看到脉冲鉴频的电路,说是失真最小的电路,一般用于FM广播监听的, ...

这个论坛的搜索功能太强大了, 不知道怎么搜呢。

网友C:
哈哈,不好意思,前面发帖时,楼主的图片看不到,我仿的低中频FM就是楼主的图片“是1983年第八期《电子世界》第6-8页,《低中频调频收音机》”。
不知为何现在才看到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的搜索功能太强大了, 不知道怎么搜呢。

红色硬壳是一本香港出版的书。不是期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好意思,前面发帖时,楼主的图片看不到,我仿的低中频FM就是楼主的图片“是1983年第八期《电子世界 ...

我看到楼主贴了几次图片上去,都看不清,我昨晚才翻出我的旧书,拍了传上来的,当然我手机拍照不清晰,加之是晚上,光线也不好,所以拍的也不是很好。
这个电路,我也一直想试一下,不过太懒做事又拖拉,一直没动手,看到楼主在搞,我又想起来,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楼主贴了几次图片上去,都看不清,我昨晚才翻出我的旧书,拍了传上来的,当然我手机拍照不清晰,加 ...

我认为值得一试,一是自制线圈最少且简单;而是鉴频效果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脉冲计数式鉴频器。它是将调频波变换为重复频率等于调频波频率的等幅等宽脉冲序列,再经低通滤波器取出直 ...

原本非常容易理解的原理,您老先生却硬要按照你个人的喜好,曲解成斜率鉴频。
您老的意思不就是想证明这个鉴频电路线性不好,失真大吗?真如您想象的那样?
原来作者就说的很明白,也很容易理解,用的是微分电路,不同周期的脉冲对微分电容充放电的幅度不同,把脉冲周期变化转化为电压变化。
不知道您是从哪里看出,这个电路用到了二极管检波,虽然电容上并联了二极管,那就一定是幅度检波吗?
拜托再仔细看一下原作者关于原理的叙述,而不是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去想当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本非常容易理解的原理,您老先生却硬要按照你个人的喜好,曲解成斜率鉴频。
您老的意思不就是想证明这 ...

感觉脉冲检波更象模数变换,后面直接接数字功放会不会更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脉冲检波更象模数变换,后面直接接数字功放会不会更简单一些??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人探讨过。

网友:
能玩就证明都还活着

楼主:
去掉滤波电容倒是和您30楼图片的波形一一匹配,太深的原理我也搞不懂,哈哈

楼主:
回坛友,限幅机加了低通取不出音频,波形上下对称,只出来中点电位
按32楼的仿真,去掉滤波,直接方波放大隔直可以带感性负载或低通出音频,调节音量只能改变方波幅度,简单说要高压电源

网友(2023-09-23):
重看此贴,前面有坛友说的,鉴频后直接接D类功放,感觉原理上是某一问题的。(只是有人不喜欢D类功放)
只有一个:微分后直接整流的(包括三极管泵鉴频器)的电压较低低,加推动级至限幅放大应该可以;
最标准的脉冲计数电路程式:微分后触发定宽窄脉冲生成器(分立元件、IC的都能实现),借助于定宽脉冲的面积大于微分后尖脉冲的面积这个简单原理提高鉴频输出电压的,但复杂了;

电子世界的这个三极管泵鉴频器可以获得基本定宽、幅度不低的音频电平,还是很不错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