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电子管-EL84

楼主(2021-09-17):
陆续介绍国外流行的电子管,供爱好者使用,购买时参考。
真空管 - EL84,Mullard
真空管 - EL84,Mullard
真空管 - EL84,Mullard

网友:
相当于中国6P14电子管。

网友A:
第二张图充分暴露了五极管线性奇差的本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充分暴露了五极管线性奇差的本质。

所以五极管输出级必须纳入反馈回路中,否则保真度和阻尼系数均严重劣化。粗汉的嗓子得调教调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充分暴露了五极管线性奇差的本质。

看曲线确实懒得玩这管子,真不理解国产6P14凭啥价格火到没朋友。说句题外话,34的曲线跟84,跟大多数五级管都类似,大功率处奇次谐波大增,必欲三接或超线而后快。

网友:
问题这管还被冠以“淑质英才”的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五极管曲线差的人,你们真正测过的管子有多少?

这两张图要想拿来参考,得注明帘栅压是多少。

网友B:
这些图多好,不用测就有。其实图多也不算啥,关键还得会看。

网友:
6P14的参数包括三极管接法及九个9(种)特性曲线查找见上海科技活页版《电子管手册》第二辑。
6P1的参数见上面的《电子管手册》第一辑,其三种特性曲线见该手册的第二集,6П1П.
下面是两种管比较主要的的失真度曲线。
6P14:
attachimg]14726099
6P1:

网友D:
yey

引用 网友B:
这些图多好,不用测就有。其实图多也不算啥,关键还得会看。

     院长,不知您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曲线图,清晰明了。 曲线是由送检的各项参数都合格且在公差带靠近中值的样品,送检给专门机构,由专业人员用专门设备与仪器测试得到的。
    业余爱好者们只是在没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自身测试,有的拿出共享作为参考。业余爱好者们手中的电子管等级不同(如北京的特,军,民1,民2,等外,试制,利用,业余品等)测试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院长,不知您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曲线图,清晰明了。 曲线是由送检的各项参数都合格且在公 ...

于版说得对。手册的曲线是工厂测量大量的产品得到的平均值所绘制,适合广大应用者和设计者参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玩家自己测绘的只能是针对手里拥有的个别管子的曲线,个性极强,适合有测试条件的玩家针对个别管子的应用。
这些曲线出自我保存的国外电子管资料库,仅电子管说明书就有16G,几乎涵盖了常见的大部分国内外管子,大多都附带有相关曲线。

网友:
质量等级比较低的电子管,可能有某一,两项参数不合格,但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不影响使用,1958年就是买的业余品1A2П......2П2П.非常便宜 62年开公安局介绍信(当时买功放管必须用公安局介绍信)买的“通1”6P1管。
等级比较低的管测试曲线会出现畸变,跃变,甚至出现拐点。
电子管曲线测试涉及统计学,概率论,这里有一个取样问题,还有个“集”、比方某一万人的企业有十个分厂,统计厂平均工资,是1000人的分厂取样还是10000人的取样来得准确。再说曲线的形成是逐点进行的,取点越多曲线越光滑逼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曲线确实懒得玩这管子,真不理解国产6P14凭啥价格火到没朋友。说句题外话,34的曲线跟84,跟大多数五级 ...

    院长老师,6P14之所以贵是因为广告效应,好像是94年《无线电》的 文章“音响用电子管荟萃”一文对6P14进行了描述,致使买家增多,保有量也少于6P1,6P15。《无线电》58年对6P14进行了全面阐释,还与6P1做了对比。

网友:
在特性方面欧式EL84、可用国产6P14苏联6П14П美式6BQ5和捷式6L40(世界电子管手册)电子管直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院长老师,6P14之所以贵是因为广告效应,好像是94年《无线电》的 文章“音响用电子管荟萃”一文对6P1 ...

除了这些原因,还有一个是有欧美通用管,这个也影响不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和晶体管一样,只要是同型号的管子,整体的输出曲线趋势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老化后的管子由于 ...

同一品牌的管子,因厂家、生产设备、生产日期、原辅材料等不同,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即使“趋势”一样,“测值”也不一定完全一样,所以某个工厂里按照一定的均值标准,在某个误差范围内对产品进行分级分类,这很正常,越靠近均值级别越高,越偏离均值级别越低,这应该是常识。即使是同一厂牌生产日期同一个包装盒里面的管子也存在差异,当我们要做推挽机或要求两声道对称一致时,对配对提出一定要求,往往会在多个管子里面挑选,甚至老化一段时间后重新挑选。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品牌、“趋势”一样,就认为是管子一样。

网友:
一直在说只有做推挽才能规避多级管 负半轴波形被压缩的问题,多级管 =束射四级管  五级管。其实很多多级管根本不适合做单端,而做推挽就变得很合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一品牌的管子,因厂家、生产设备、生产日期、原辅材料等不同,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即使“趋势”一样,“ ...

您所说的情况如
       在机械行业里有公差与配合的概念,任何零件不可能加工成绝对公称尺寸,公差是在公称尺寸上允许的,最大极限尺寸与最小极限尺寸之差的绝对值的大小(公差带)。上偏差=最大极限尺寸-基本尺寸,下偏差=最小极限尺寸-基本尺寸。
       由于公差的存在,零件的配合(典型的如轴孔)就有间隙(动)配合,过度配合,过盈(静)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所说的情况如
       在机械行业里有公差与配合的概念,任何零件不可能加工成绝对公称尺寸,公 ...

是这意思。本身电子管的构造实际上也就是稍微精细一点的机械加工的活儿,肯定存在装配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如果你非要钻这样的牛角尖,那么出厂的时候就应该标成6P1-1、6P1-2、6P1- ...

好吧,你意思是打成一个型号的管子都一样,没啥可挑拣的,很好,以后玩管子省心了。以后不再纠结这问题。

网友:
这坛高手如云,看帖后,受益匪浅。我的体会是要精益求精装机的话,不管是单端还是退挽机,还是尽量用特性相近的管子。这样在没仪器测试波形的情况下,让自己心里上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