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2429h维修一例

楼主(2021-09-17):
故障现象为收音和磁带无声(有底噪),在休眠档按下放音键可以听收音机,说明收音部分和功放部分是好的,判断功能开关问题,打算清洗一下,结果拆解过程中发现功能开关拨杆损坏,开关始终在休眠位置,不能切换到收音和磁带档,具体见图
这个拨叉肯定找不到,即便买个报废机拆配件的话成本也太高了,所以自己尝试简单修复一下,用铝片做了个挡片固定在原来的拨叉上,恢复了功能切换
拆都拆了,功能开关一定要拆下清洗的,大家也看看40多年的触点都经历了什么吧
全部装回,试机,功能全好,成功,满意

补充内容 (2021-9-27 15:54):
感谢老师学长们鼓励

网友A:
我一直用松香,不喜欢用焊锡膏助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松香,不喜欢用焊锡膏助焊

那是上一家师傅的痕迹,可能他加焊时留下的,我已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29,早期进入我眼帘的机种

2429的收音效果如何?谁可以分享下听感

网友:
七十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录音机。

网友:
一款收割机

网友C(2021-12-25):
这款没有fm的,2429f有fm.

网友:
SANYO M2429F

SANYO M2429F

SANYO M2429F

网友:
三洋2429 多么熟悉的机器 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

网友D:
搭车咨询此机的皮带参数,谢谢。

网友E:
我的2429F有可变电容接触不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429F有可变电容接触不良故障

估计是有碰片短路的地方,换一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咨询此机的皮带参数,谢谢。

短的好像是对折6mmX1.5mm,长的是128mmX1.2,计数器的忘了,有成套出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没有fm的,2429f有fm.

2429N比这两个都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的好像是对折6mmX1.5mm,长的是128mmX1.2,计数器的忘了,有成套出售的

好的,谢谢。

网友F:
主皮带110mm,(1,2mm的方带),付皮带65mm(2的mm方带),计数器皮带70mm(1mm),以上都是对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皮带110mm,(1,2mm的方带),付皮带65mm(2的mm方带),计数器皮带70mm(1mm),以上都是对折。

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皮带110mm,(1,2mm的方带),付皮带65mm(2的mm方带),计数器皮带70mm(1mm),以上都是对折。

万能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