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胜利VC97

楼主(2021-09-17):
     老的胜利VC97 ,  直流、交流 电压档 不准  偏小  ,  电阻的自动档坏了     兆欧档乱跳    切换 千欧和欧姆   档  可以归零   测量正常    表还是三伏供电的,   调节可调电阻没有   反应      有木有哪位大佬有   思路的    请赐教

网友:
主控挂了的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输入端的压敏电阻或者TVS

  好的   我查查试试   谢谢 指导

网友(2023-07-27):
我的胜利VC97电阻挡,表笔开路,也不是无穷大。

网友:
这款表我在单位自2009年至今都在用,中规中矩,优点是内部有很多档位的校准电位器,还标有功能。这表百元左右,楼主的这块如果主控芯片有问题了可以考虑换块新表。

网友(2024-05-07):
买了福禄克117,17B,优利德XD,最后还是觉得VC97好用,就是不太准

网友:
VC97电阻档位不耐用,接触不良,清洗加凡士林可以用的多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