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电子琴电路板裁掉一部分,为什么右边几个键不响了?

楼主(2021-09-17):
各位老师好!家里有一个61键的电子琴,非常占地方,看到马云家有卖32键雅马哈电子琴的,小巧灵活,但价格要四五百。正好手里有一个大电子琴,干脆把按键板裁短,去掉左右用不到的2组按键。我以为不会影响其他按键发音,裁断之后发现右边有几个音不出声了,请问这是什么道理?我用飞线接上之后不发声的按键恢复了几个,但还有三四个音还是不发声。难道电子琴按键板断了再飞线接起来“阻值”就变了?
是沿着红线裁断的,如果我一定要裁断,但不影响右侧琴键的正常发音,请问各位老师怎么办呀

网友:
矩阵键盘把,布线分X和Y线,只能飞线解决,不然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应该和键盘是一样的结构,如果切了PCB的话只能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键盘是一样的结构,如果切了PCB的话只能飞线

十分感谢老师回帖哈。
我飞线接起来有三四个音恢复发声了,但还有四五个键不响,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确定飞线都接好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老师回帖哈。
我飞线接起来有三四个音恢复发声了,但还有四五个键不响,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确定 ...

全靠猜,先定义好XY,比如一排键共用线为Y,独立线为X
先这么找出线画好图,再施工
src=http_//c.biancheng.net/cpp/uploads/allimg/140318/1-14031P03226353.png&refe.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靠猜,先定义好XY,比如一排键共用线为Y,独立线为X
先这么找出线画好图,再施工

我正在看您截屏上的这个视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楼主,家里屋子小得连一台61键电子琴都放不下吗?再说了,比把键盘改短了,机壳怎么改?
上面还是其次 ...

键盘短了 壳子也裁掉,其他电路板放到键盘底壳的背面去,尺寸没问题我都测量过了。玩具琴几十块钱里面的用料不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琴竖起来弹,这样就不占地方

那是手风琴。

网友:
买吧口琴吹,不占地方。最省地方的乐器就是管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