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录机功放块HA1394中点电压偏离的问题

楼主(2021-09-18):
   近日在某鱼购得一台mc-37型收录机,这种收录机应该是进口元件国内组装的,收音板和录放板是分开的,全部采用接插件连接方便拆卸维修,机械机芯和普通的TN33型不同,是全金属大飞轮(不是那种塑料皮带轮镶圆铁片的),做工比一般国产好的要好(个人认为胜过熊猫、长江、红灯这些),鱼上也比较抢手,只要价格合理很快就能被抢走,看来确实是一款优秀的老式收录机。我发现这种有收录机DANDUI、铁三角、happytone幸福、摩星、百泉、珠波、斯塔等好几个品牌,外观几乎完全一样。我购买的这台拆开维修发现功放块HA1394有问题,换上新的后能出声,但就是HA1394输出脚7,12脚的中点电压不对(总比电源电压的一半小1-2V,供电电压越高偏离的越大,用原机24v时中点电压仅有8V)检查外围电路和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都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不知到哪位老师也曾遇到过使用HA1394功放集成电路的音响设备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吗?若有遇到且维修正常的话小弟将恳请分享维修经验。改机音调控制部分和推荐的应用电路图完全一致仅个别元件参数稍有区别。

网友:
检查11,12脚100μ电解电容,这个自举电容容易引起中心电压问题。

楼主:
好,我随便找了两个470微法电容(但没有在意电容质量)换上去也能用,这回按照前辈指点挑选优质电容换上再试试。

楼主:
ha1394的PDF资料上写的是自举电容大些不影响正常使用,所以我选大一些的。

楼主:
谢谢“岑蓉络阳”老师的热心讲解,我再试试。

网友:
这机子我也有一台珠波,当时一个熟人收荒老说有一台收录机叫我去拿,到他那里一看是囯产机当时我心里就不想要,想到叫我几次去拿当面又不好说不要,我就给他20元想到他卖给废品站也就是10至20元,我就当配件机,等拿回来准备拆件看见功放块是1394,我心想这种机子用上1394不一班,因1394八十年代算是大功率块子,我想这机子音箱喇叭功率肯定不小,我就赶紧拆开音箱一看我的马牙用的是日本丰达喇叭,这回可捡到宝了,经过几天打理机子恢复如初,这机子功率大音质特好。

网友:
老机器的电解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从哪里找来的电路图?这个块子连接音调电路确实没有见过,最好按照PDF文件去掉该电路,施加给出的 ...

HA1394的PDF资料上就有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道板说的自举电容外,输入端两个RC串联支路的电容C102、103漏电也会引起输入端电位偏移,反映到输出中 ...

谢谢老师指点,这几日利用国庆假期时间,更换输入端接的那个100微法电容后,中点电压就正常了,这个电容不接也可以正常工作,PDF文档里写的这个电容是电源纹波抑制,取值大些也可以。但我换上去的明明是新电容怎么会漏电呢?用指针表测试电容就是好的啊!最后找10微法独石电容换上后,用整流电源适配器供电,电源电压16.6v,中点电压8.3v,完全正常。再次谢谢老师了!

网友C(2023-11-29):
1394是不是1392的升级版或者高端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94是不是1392的升级版或者高端版?

1392是双声道功放块,应用电压在12V—15V,可接成B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