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变频器可以带动单相电机吗?

楼主(2021-09-18):
有一个单相220V转三相220V  1.1千瓦的变频器,想给一个350瓦单相电机做调速用,可以吗?我 直接取变频器输出的两根线接单相电机,空载低速可以转动并可以调速,但频率调到40多时就停机了,不知有没有办法让它正常工作。坛友们给意意见。

网友A:
您那两根接线不是在开玩笑吧!

网友B:
可能要找到变频器的说明书,重新设置一些参数,比如缺相保护功能要关掉,最大频率要设置高一点。电流值也要按单相电机的参数设一下,否则这些参数一超过原来里面的设定值,就会保护。然后变频器提示EER多少。

网友C:
楼主必须把单相电机的接线改成三相的搂线(三角形接法吧。双电容的电机应该易改,单电容的估计难度比较大

网友D:
换三相电机或用电力调节器(可控硅调速),或购买专用调速变频器。
通用变频器多数用调频调压vvvf模式,频率低了电压也低,低于启动电压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不适合单相电机,但你可以尝试改v/f曲线。一般可以实现低频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找到变频器的说明书,重新设置一些参数,比如缺相保护功能要关掉,最大频率要设置高一点。电流值也要 ...

错误提示如下图。没有说明书,慢慢研究下看能不能设置。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必须把单相电机的接线改成三相的搂线(三角形接法吧。双电容的电机应该易改,单电容的估计难度比较大:l ...

单电容的,只有两个绕组,不能改成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三相电机或用电力调节器(可控硅调速),或购买专用调速变频器。
通用变频器多数用调频调压vvvf模式,频 ...

换电机或变频器当然行,想利用手头有的东西看能不能利用起来。
直接接三相中的两根线,在频率十几二十的情况下也可以空转启动,也可以调速,但提升至40多时就出错停机了。空载都停机,带负荷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那两根接线不是在开玩笑吧!

临时接上测试一下的,正常使用当然不会这样

网友:
单相电机有专门的变频器,某宝有卖的,跟三相电机变频器不能通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电机或变频器当然行,想利用手头有的东西看能不能利用起来。
直接接三相中的两根线,在频率十几二十的 ...

变频器输出不可接有电容,你可以找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内部类似单相逆变器,输出电压或频率可调,

网友E:
功率KVA 和KW不相等,变频器只有450W,故障代码大概率是过流或缺相,你那台单相电机双电容,里面有离心开关,启动电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不可接有电容,你可以找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内部类似单相逆变器,输出电压或频率可调,

看来还是得买单相变频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KVA 和KW不相等,变频器只有450W,故障代码大概率是过流或缺相,你那台单相电机双电容,里面有离心开关 ...

我说呢,上面标了1.1KVA,又标0.45KW不知信哪个
我的电机是单电容的,很奇怪,停机减速瞬间会出现“嗒”的一声,应该是离心开关复位的声响。

网友F:
最好把这个单相电机置换成同功率三相电机,三相电机启动性能要优于单相电机,有资料介绍变频器驱动单相电机可以把电容及离心开关去掉,变频三相输出U.V.W分别直接单相电机绕组公共端,主绕组端,付绕组端,本人没实验你可以试试。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把这个单相电机置换成同功率三相电机,三相电机启动性能要优于单相电机,有资料介绍变频器驱动单相电机 ...

也不知道是否可行,不敢冒然测试。

网友:
大宝有可控硅交流调压器,十多块钱一个 可用

网友G:
同品牌AT2就是单进单出的。

附上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品牌AT2就是单进单出的。

谢谢!!!

网友:
三相输出变频器相位差是120度的,以前我们厂有人用单相电机接到三相变频器是用过,虽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我总觉得不妥。

网友H(2021-11-17):
对于可以换向的单相电机可以使用,前提是主副绕组必须是相同的,把移相电容去掉就可以了。有些单相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运行,副绕组是启动绕组,比主绕组线径细,这样的电机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可以换向的单相电机可以使用,前提是主副绕组必须是相同的,把移相电容去掉就可以了。有些单相电机只能 ...

我的是这种电机,可以改接法正反转的,可以吗?接线柱上应该是两组线圈加个离心开关端,两组线圈也接不成三角形接法呀?

(接线柱下边带有元件符号的板跟只是一块废板,当绝缘板用的,元件符号与电机无关)

网友:
离心开关拆掉,电容拆掉,按这个图接试一试。

网友H:
单相电机本来就不能接成三角形接法。按上图接好,试运行一下,频率别给太高,观察温升,正常再加到额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相电机本来就不能接成三角形接法。按上图接好,试运行一下,频率别给太高,观察温升,正常再加到额定频率 ...

测量了一下,电机是可以接成正反转的,但线圈电阻不同,这种电机用不了?

网友H:
那就只能试试了,看看带负荷能力 振动 和温升,能否使用根据实际情况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只能试试了,看看带负荷能力 振动 和温升,能否使用根据实际情况定。

非常感谢!!终于遇到高人啦!!
刚才试了下,可以正常调速,不同速度状态下力度也很足!只是电机有点抖动,特别是在频率34--40左右抖动更明显,不管哪么多,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遇到高人啦!!
刚才试了下,可以正常调速,不同速度状 ...

如果主副绕组电阻一样就不会抖动,如果不严重就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