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L601录放磁头直流阻值是多少欧?谢谢

楼主(2021-09-18):
      手持镊子触磁头线有很大信号杂音,同时6e1均匀反应,放磁带不响,用线连接一个卡带机磁头(约370欧)贴磁带,响 但是声音不大,怀疑601磁头坏,测阻值在550欧,没查着参考数据,特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开路磁头,测试一下电阻,一般磁头内部开路的几率不高。看看后面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路磁头,测试一下电阻,一般磁头内部开路的几率不高。看看后面电路吧,

谢谢,测量了磁头阻值在550欧。

网友:
一般的录放头好像是30多欧的阻值,L601的就不清楚了,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LZ拍下磁头照片看看。是不是磁头角度和高低位置不对。

网友:
检查一下磁头信号连接输入信号的回路相关连接线连接点,有开关的检查开关接触点是否有氧化这类故障很多的尤其是存放时间长不使用的。有图纸很方便沿着磁头一端顺藤到c2检查C2。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指导,今天再检查一下

楼主:
按照坛友指导按图索骥,找到问题:上次打理该录音机时发现音量电位器中心头没有接交联电容,自作多情的就加了一个电容,后来就出现了上述毛病,把那电容去掉还原直连就好了。请问这个电容有问题还是不该加这个电容,拆下电容测量还是好的。
补充一点:在后来检修时用螺丝刀点击磁头线时瞬间会有十来秒的正常声音,好像电路收的刺激影响的,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现在看来肯定和这个加的电容有关,请朋友给释疑一下,谢谢!

这是我自作多情加的电容

网友B:
魔音头糊弄你呢,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音头糊弄你呢,查查吧。

没看懂,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坛友指导按图索骥,找到问题:上次打理该录音机时发现音量电位器中心头没有接交联电容,自作多情的就加 ...

这个故障与磁头无关。楼主的L601录音机是后期产品,其电路图如下:
老的L601录音机在电位器中心头耦合电容后面有一个1.0M欧姆的栅漏电阻,使次级电子管栅极电荷通过它接地。后期产品去掉了电位器中心头的耦合电容,次级栅极电荷通过电位器接地。楼主在新电路电位器中心头加了一个耦合电容,但是没有给次级电子管加栅漏电阻,使栅极电荷无法泄漏达到饱和状态,造成屏流阻塞无声。不但无声,而且还可能引起嘟嘟的叫声。至于楼主说用改锥碰磁铁出现短暂声音,估计是无意间碰到耦合电容接次级电子管栅极端,使栅极电荷得到释放,出现短暂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与磁铁无关。楼主的L601录音机是后期产品,其电路图如下:

老的L601录音机在电位器中心头耦 ...

白老版主解释的透彻,情况正是这样,去掉那电容至今无恙。明天再接个电容和1M栅漏电阻实验一下,加深学习印象。

网友:
磁头错打成磁铁了,用手机无法编辑,发个更正吧。

网友:
改锥碰磁头短时出现声音,也可能是刺激产生的正向强脉冲中和了栅极负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