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411磁棒天线如何接线

楼主(2021-09-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手里没有海燕B-411收音机,无法给你提供图片,不过理解透收音机的原理后,磁棒线圈的接法是非常明朗的,一般磁棒线圈的初级也就是圈数多的两根线一定接在双联上,剩下的一组次级线圈一头接在变频管的基极上,另一头通过一电容或电阻接地。声音小检查低放到功放部分,不要轻易调中周及振荡线圈,祝你成功。随便找了收音机变频级电路图,一看就明白。

网友:
第一图,初级左端(白塑线)接板上最上端。这个位置给次级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 ,我来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天线线圈是多股漆包线的断头要处理好哦,不然效果差几条街。

网友:
你看一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整机声音小,先测各管静态电流及各极电压,搜台是否台多或台少,台多则功放有问题,台少先查双连。海燕B411媲美牡丹942,声音动听,市场现价又不贵,缺撼是未使用空气连。

网友:
电解电容都换可以,三极管要分步换,一次换全部三极管,各个管的工作点都会变动,机器性能有可能变得更差。

网友:
磁棒天线焊接前要数数根数,用万用表测量有无断股的,老线圈很难说没有十分完好的。老机器先测量各个管子的工作电流,比对图纸只要没有很大差异先别换。电解电容的失效率是最高的,可以用好的电容先不焊接并在机器上试试?但这个方法不适合同时坏多个电解电容的场合。还有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好收音机检波级引出信号给这个机器的低放低放电路,对比一下音量大小,从检波级确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