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E交流档测试电压不准,数字跳动,其它档位测试正常,谢谢

楼主(2021-09-19):
打开表没有看到有烧的痕迹,谢谢
测试110V电压
打开后盖
测试其它档位均正常,谢谢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换块新电池还是这样,看来表有元件坏了,谢谢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看看有烧的痕迹

网友:
检查U2(AD737)周边相关的吧。

网友:
优利德的东西,也可能是哪个贴片电容不良造成的故障。

网友:
也可能是被测电源本身就不稳

网友:
不知你有没有用校验仪输出标准交流测。如果是,可以怀疑一下表有问题。若是以市电通过变压器降压后测试,这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市电并不是稳定不动的。实际情况是受电网的负荷影响实时变化的。越精度高的表。越看的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