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F998改造超外差收音机不成功

楼主(2021-09-19):
如图,是在超外差机上改造的,漏极我接的是高频变压器,这个不影响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收音机没反应,但是我用47万用表的RX1档,红表笔碰在场效应管源极也就是R2上端,黑表笔碰在电源负极,即R2下端,则收音机能收到杂波干扰,不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中放部分没有需要调整的东西,还是看看本振是否起和振荡频率范围,只要起振了基本上就能收到电台。这种BF998混频电路我已经玩的烂熟了,电路无误就能起振,重点查查管子有没有损坏(有时G极会击穿短路),振荡线圈有没有问题。还有,看电路图好像G1接振荡连,我通常是G1接天线连,G2接振荡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放部分没有需要调整的东西,还是看看本振是否起和振荡频率范围,只要起振了基本上就能收到电台。这种BF99 ...

我一共用了三只,烙铁已经接地了,第一只应该没有损坏,第二只损坏了,第三只发现一楼情况。感觉类似三极管缺少偏置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BF998源极电压,判断工作电流和起振情况。

源极没有电压,场效应管也没有工作电流,用节电池代替万用表按一楼的方法给场效应管供电,能测出几毫安的电流。

网友C:
偏置,偏置!
G2不能为零。现在还是负的。
所以管子没有放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时,源极有零点几伏,漏极接近供电,变频工作电流0.3~0.5mA。网货多是二手拆件,贴片易虚焊,而且BF ...

面对BF998,引脚面积大的就是源极,在右上方,右下方就是漏极,用万用表RX1K档能测出它们间的寄生二极管,它们对面的就是两个栅极,其中源极对面就是G1,对调两个栅极,把G1接在振荡连时音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置,偏置!
G2不能为零。现在还是负的。
所以管子没有放大能力。

以前在看到无绳电话的输入回路,某些使用双栅场效应管的,G2作为增益控制,没太仔细留意,这个电路看上去G2缺乏偏置。

网友D:
没有起振啊,R2用300欧姆电阻,R2不要接地与C2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起振啊,R2用300欧姆电阻,R2不要接地与C2并联。

试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漏极电流肯定不会振荡,能收到信号才是怪事。要想收到信号先调BF998的直流工作点,先给G2用一个1M电阻从 ...

试过了,仍然要在R2两端加个负电压才行。

楼主:
难道是型号不对?我买的是BF998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再核对一下封装。1--源,2--漏,3--G2,4--G1

谢谢,我买到的是fig.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面对BF998,引脚面积大的就是源极,在右上方,右下方就是漏极,用万用表RX1K档能测出它们间的寄生二极管 ...

你说能测出寄生二极管,我猜想你的管子可能已经挂了,那两个二极管是对头连接的,1K档应该测不出阻值,刚刚用500表1K档测量手里的管子,一只不能用的,G极与S极间有阻值,另外几只好的G极对S、D极表针不动。如果用1K档表针都能偏转,那么何谈栅极高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能测出寄生二极管,我猜想你的管子可能已经挂了,那两个二极管是对头连接的,1K档应该测不出阻值,刚 ...

我的第二个就是栅极对S有电阻。刚刚撕开封装,不取出,测了两个,都能测出二极管。

楼主:
实验结束了,两个栅极各自通过1000p小电容接到线圈上,它们还各自通过一个680K电阻和电位器施加偏压,电位器调试好了,能收到一个台,比三极管声音小点,现已拆除恢复原样。

网友:
标注R表示引脚反向,记得有日产音频IC有此标识。

网友:
led是1.6v左右的话,r4要2k到3k,c5改到56n,隔离电容改到220n,你的ltm455没有1.5k的负载电阻,7642没有agc电容,前级好像么问题,抽头合适,原件没坏应该正常变频的,意见供参考,我么搭过这电路

补充内容 (2021-9-26 20:56):
那个不是agc电容,我理解错啦,可能是为了旁路100k电阻的热噪声

网友F:
是震荡不起振。BF998的工作点不对,BF998组成的本振在3.7VDD下难起振。你试一试把漏极1K电阻换成中周。如果还不不起振,天线短的G极加一个偏置正电压,来提高增益。

网友:
按照你的图纸,很难起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二个就是栅极对S有电阻。刚刚撕开封装,不取出,测了两个,都能测出二极管。

G1,G2对S极的二级管是对头连接的,不论怎么测都不应该有阻值,测出阻值的,管子必坏无疑,你拿坏管子用肯定不行。电路没问题,很容易起振,很容易得到混频输出。你的改造和你说的一样,并没有成功,另加的什么偏置元件都是多余的,还是找好的管子再试试吧。另外测这个管子要用1K档,不要用10K档,指针表10K档有9伏以上电压。没试过数字表测试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震荡不起振。BF998的工作点不对,BF998组成的本振在3.7VDD下难起振。你试一试把漏极1K电阻换成中周。如果 ...

前几天改了电路,加了偏压,起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G2对S极的二级管是对头连接的,不论怎么测都不应该有阻值,测出阻值的,管子必坏无疑,你拿坏管子用 ...

我的第二个管子就是用10K档量坏的,后来不敢再用这档。为了确认寄生二极管,我撕开保护膜,管子不取出,手不碰管子,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源极和漏极,确实能量出寄生二极管,连测两个都是如此。因为手没碰到场效应管,静电击穿它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第二个管子就是用10K档量坏的,后来不敢再用这档。为了确认寄生二极管,我撕开保护膜,管子不取出, ...

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能用G极与S极间漏电的管子,只要有一点漏电说明管子已经击穿了,坏了,完蛋了,好的管子栅极输入阻抗达到10的几次方,是几兆甚至几十兆或更高水平,1K档测出阻值肯定是坏的,即便新买的没用的也是如此,你可能碰到残次品或假货了,我敢保证我手里正常的998用1K档测量,G与S间表针一点不动。你拿坏管子做收音机肯定出不来应有的效果,比如天线连G极漏电,相当于天线线圈并了电阻,会严重影响灵敏度,振荡连G极漏电相当于振荡线圈并联电阻必然不能起振,你加了其它元件侥幸能起振,侥幸收几个台,那也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型号不对?我买的是BF998R。

BF998和BF998R仅管脚排列呈镜像关系,没有别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能用G极与S极间漏电的管子,只要有一点漏电说明管子已经击穿了,坏了,完蛋了,好的管 ...

你没仔细看,我的第二个管子,栅极已经能测出电阻了。其它管子则是源极和漏极测出电阻。

网友G:
不知楼主是否按电路图制作的,既然能收到一个台,电路应该是对的。但图中7642接法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是否按电路图制作的,既然能收到一个台,电路应该是对的。但图中7642接法错了。

我在超外差机上改制的,按原图装接收不到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是否按电路图制作的,既然能收到一个台,电路应该是对的。但图中7642接法错了。

这个图他是借用的,那个7642是方向画反了,我很早以前就给原作者指出了,楼主只是用了混频部分。本楼主的改造不成功,问题还应该在BF998混频部分,如果没错误,原图混频部分很容易成功,一定是哪里接错了或元件有问题,现在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所在,只是增加些偏置元件勉强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