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装的矿石机几乎收不到任何信号

楼主(2021-09-19):
这是我的矿石机电路图,不接天线时可以收到信号源的信号,频率覆盖和选择性也还可以,但接入外部天线后,几乎收不到任何东西,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听到信号,但这时调谐几乎不起作用。

网友:
先把电路简化一下,你这个电路采用了天线线圈,匝数过少,大概是想提高选择性,但灵敏度损失了,效果大打折扣,另外调谐电路采用了抽头输出,这样是相当于一个阻抗变压器降低了输出阻抗,但同时也因为变压比的关系,降低了输出信号电压,检波效率和效果下降,同时对耳机的负载阻抗也有要求,不如先把电路简化一下,省掉天线线圈和抽头结构,采用高阻抗耳机,如改进了的电路所示,先收到信号后再慢慢完善电路。你这个电路特点,是较少的天线线圈匝数比,造成实际灵敏度下降许多,这种情况只有要电台信号较强时采用比较合适。采用抽头输出检波电路,也有同样的原因在里面,从理念上讲,采用抽头可以减小检波负载对调谐电路的影响,降低了耳机阻抗的要求,但这样做法就降低了送到检波电路的输出信号电压,造成检波效率下降,效果下降,采用抽头如果设计不好,并不一定正好跟耳机的阻抗正匹配,这样也会造成整体的效果下降,不妨先从简单的电路开始试验,成功后再慢慢完善,总之,你这个电路适合有强电台信号接收,不适合弱信号的接收,一句话,就是这个电路的特点就会造成整体过程 中能量的损失较大。效果不会太理想。如果信号本来就弱,加上这么折腾能量损失,效果就不能保证了。所以,先采用这个简化的电路试试看。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A:
关于你图中抽头影响定量说明一下,从图中你那个抽头相当于自耦变压器,电压比跟匝数比的平方成正比,图中匝数比是中匝数80跟 抽头匝数20之比,等于4:1,电压比较就是4:1,假设收到某台时,调谐线圈两端的信号电压是4V,如果采用直接检波,不用抽头,则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3V的影响是极小的,检波中的能量损失也较小,如果采用抽头输出,则抽头上输出的电压只有原来 的4分之1,只有1V了,比检波二极管的导能电压也多不了多少了,还要克服二极管的正向导能电压的影响,效率和效果不用多说了吧,如果电台信号较弱,调谐电路两端的电压更小的话,结果结局就不用再多说了。

楼主:
不对啊,电压比就是匝数比,阻抗比才是平方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啊,电压比就是匝数比,阻抗比才是平方关系

你说得对。电压比就是 匝数比,阻抗比是匝数平方比,是我弄错了,我改过来。我做过一个试验,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采用发光二极管作检波元件,当调谐线圈两端直接接发光二极管检波时,发光二极管会亮,如果采用抽头输出到发光二极管,就不容易发光了,因为发光管正向电压一般在一点五伏特到二伏特多左右,不用抽头时,输出电压较高,超过发光管正向导通电压时,发光二极管就会发光,如果采用抽头时,输出电压就有可能低于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了,发光二极管就不容易或不会发光了。道理就在这儿。

网友B:
可变140P,小了点吧,收短波差不多,收中波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140P,小了点吧,收短波差不多,收中波不够吧。

我的电感大,500微亨,用信号源测试,频率基本覆盖中波段。主要不解的是我在家里不接外接天线直接用磁棒线圈接收信号源的时候,选择性很好,一旦用外接天线(室外的短波GP天线),就选择性很差,调谐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图中抽头影响定量说明一下,从图中你那个抽头相当于自耦变压器,电压比跟匝数比的平方成正比,图中匝 ...

我用抽头送信号去检波,主要是为了减小对调谐的影响,如果从顶端直接到检波二极管,我试过,选择性很差。现在我这个矿石机灵敏度已经可以了,最大的问题是使用外接天线时,选择性失效。

网友A:
你把调谐线圈电感量减少一些,可变电容最大容易增大一些,这样效果可能会好一些,调谐线圈电感量比较合理的范围在240UH左右,可变最大容量范围最好在20到360P左右,可变电容的品质对选择性也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调谐线圈电感量减少一些,可变电容最大容易增大一些,这样效果可能会好一些,调谐线圈电感量比较合理的 ...

好的,谢谢焦老师!

网友:
期待通过改进能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C:
        把80圈和可变电容放在左端,接天地线,把10圈放在右端接检波二极管和耳机,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热心帮助,我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我不接外部天线直接收信号源的信号,选择性良好,而用外部天线却几乎没有选择性,满段都是同样的信号,如此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有朋友说是不是短波信号串入了(因为我用的是短波室外GP天线),但我抽掉磁棒让谐振点向短波方向移,却反而没有声音了,也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80圈和可变电容放在左端,接天地线,把10圈放在右端接检波二极管和耳机,试试。

请问天线直接接线圈顶部还是抽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热心帮助,我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我不接外部天线直接收信号源的信号,选择性良好,而用外部天 ...

用磁棒的线圈,如果天线线圈与调谐线圈耦合过深,很容易让选择性变差。

把天线线圈往外端离远试试。

10K要它干什么?可以取消。

抽头一般会靠近高端,不要太靠近低端。选上20圈抽头。

大电感小电容,对低频端信号有利,对中高频损失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天线直接接线圈顶部还是抽头?

它的意思是低阻做输出端,当然是天线接调谐线圈顶部。最好加小电容天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天线直接接线圈顶部还是抽头?

        还要抽头干嘛,不要抽头了,天线接定片和80圈的始端,地线接动片和80圈的尾端,磁棒中的另一个单独的10圈先接检波二极管的一端,检波二极管的另一端接耳机的一端,耳机的另一端接10圈线圈的尾端,两个线圈的尾端共一个地。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不行的。

楼主:
我是通过50欧姆馈线将室外天线引入矿石收音机的,主要是为了利用现成的短波天线,但是这个馈线的线芯与屏蔽层之间的电容太大,相当于在可变电容旁并了一个上百P的大电容,谐振频率将大幅度偏移。所以我只能用独立线圈并且匝数不能太大,否则这个馈线电容会严重影响调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50欧姆馈线将室外天线引入矿石收音机的,主要是为了利用现成的短波天线,但是这个馈线的线芯与屏蔽 ...

        正常情况的天线肯定行的,50多年前至今都行,没想到你的天线无端多出上百P的电容跟着打搅乱,肯定是不行了,正如你所说的没接天线很好,接上天线就不行了,看来你这个天线只能起副作用了。

楼主:
元老息怒,请继续指教。我为了图方便,直接用馈线吧天线信号引进。实测这么一小段馈线电容高达85p
这个电容是不是相当于并在调谐回路了呢?
大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将天线接入矿石机吧?

天线接入方式

天线接入方式

小段馈线的电容

小段馈线的电容

楼主:
看来玩矿石机必须用标准动作,天地线分别接入,只可惜了我的大型室外天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热心帮助,我最大的困惑是,为什么我不接外部天线直接收信号源的信号,选择性良好,而用外部天 ...

因为天线与谐振电路强耦合了,虽然能量输入强,声音可能会大,但是LC的选择性被天线完全带坏。
修改办法(可能有用)
1:逐步减少天线线圈圈数,取不得最好效果(即选择性没见好声音还更完蛋这类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建议缩短天线,或更改天线。
2:仔细调整负载线圈与调谐线圈的匝数比例,以自身需求最满足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天线与谐振电路强耦合了,虽然能量输入强,声音可能会大,但是LC的选择性被天线完全带坏。
修改办法 ...

谢谢,那我把天线的耦合降低些试试。

网友:
天线用单线接入,天线线圈用5 圈或天线通过5 P电容接天线线圈上端。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我收到的不受控制信号可能就是短波!
刚才发现,虽然馈线确实会引起谐振频率偏移,但可以修正,修正后用信号源检查,矿石机在中波段具有良好的选择性,但是刚才收到的信号还是不受调谐的控制,当我拔掉磁棒,在双联调至最小时,这个信号还可以收到,并且开始受控!是不是可以认为收到的就是短波信号,并且粗略可以算出信号的频率?我的磁棒线圈在不插磁棒时是3X微亨,双联最小十多个p
我用的天线是20/40波段的短波天线,属于谐振天线,是不是天线的频率特性把矿石机的特性掩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天线与谐振电路强耦合了,虽然能量输入强,声音可能会大,但是LC的选择性被天线完全带坏。
修改办法 ...

LC的选择性被天线带坏。谢谢你的提示!
看来现成的短波谐振天线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