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位数和内存容量影响运行速度吗

楼主(2021-09-19):
系统是win7 32位,固体硬盘,用ddr3 2g内存条,用一段时间觉得电脑运行一般般,打开网页3,4秒。就想着加大内存条,用同品牌ddr3 4g内存条,使用没觉得提升多少,系统查看可用内存2,49g,原来是1.49g,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浏览器会无故不响应,打开使用软件不受影响,但开迅雷11电脑卡死,,之后换回原来2g内存条,使用就正常,网站和迅雷下载正常。一道怀疑是4g内存条坏了,又安装在64位系统,结果系统使用很流畅,比32位真的快很多。
到网上查了一下win7 32位最高支持2到3g,用4g实在是浪费还影响性能。
还是老实用2g 吧,系统稳定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位系统早已大行其道,为什么不用呢?

主要是很多工业软件,有些不支持64位,甚至只能在xp系统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决定你系统运行速度的,内存大小只是一个方面,cpu的档次,硬盘的速度,缺一不可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不是极其强大的话,要注意优化。养成经常查看任务管理器的习惯,看看那些进程占用内存和cpu资源,不同的软件资源占用率差别很大,有一两个这样的软件,你的系统慢的你无法忍受

网友B:
如果真的“很多工业软件,有些不支持64位,甚至只能在xp系统下才能正常工作。”这些软件都会有升级64位版,否则就是自我淘汰。离开XP就不能正常工作的软件 可想而知是啥样的东西了。

网友:
现在的软件大多都升级到64位了,一般都向下兼容32位。32位系统不管是XP还是Win7~10 只要2G内存就能做到浏览网页,Office 2003,看图,修图,音乐,视频不卡,QQ,等普通应用。64位就需要4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很多工业软件,有些不支持64位,甚至只能在xp系统下才能正常工作。”这些软件都会有升级64位版, ...

使用了非标的windows api,不然那会那么麻烦

网友:
加内存只会提升速度,不会影响性能与稳定性,出现问题肯定有其他原因,最大可能内存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