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SiC MOS管的驱动会出现这种震荡?

楼主(2021-09-24):
最近在调试一个逆变器电路,但是上管的驱动似乎总是会被下管开通或者关断影响,而且只会在有“软开关”的情况下有,在硬开通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电路拓扑就是普通的三相桥拓扑。
电路中的RCD我去掉了,因为Vds电压并没有什么震荡。
在用隔离探头测上下管GS电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尖峰;而上管换成非隔离探头测的时候,却出现了震荡。
而且这个尖峰随着电压、电流的升高而变大。
求教各位,小弟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此时电流流进桥臂,上管为软开通

此时电流流进桥臂,上管为软开通

此时电流流出桥臂,上管为硬开通

此时电流流出桥臂,上管为硬开通

这是我的主电路拓扑,RCD已经去掉了。电容中点M点和驱动GND连在一起(采样的原因)

这是我的主电路拓扑,RCD已经去掉了。电容中点M点和驱动GND连在一起(采样的原因)

这是我的驱动电路拓扑。输出电平为+20V,-4V,用的金升阳QA01C供电。

这是我的驱动电路拓扑。输出电平为+20V,-4V,用的金升阳QA01C供电。

用非隔离探头出现的震荡

用非隔离探头出现的震荡

用非隔离探头出现的震荡

用非隔离探头出现的震荡

网友A:
去电源论坛,那边专业搞的多,经验丰富可能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用示波器探头不能用带线的

网友:
d1-d6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用示波器探头不能用带线的

请问是指哪种探头?我用的是这种隔离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电源论坛,那边专业搞的多,经验丰富可能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好,谢谢!

楼主:
D1-D6应该还是对的吧,也有这种RCD电路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把RCD去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哪种探头?我用的是这种隔离探头。

不管是那一种探头,不能用带线的接地夹子,高频测量时用接地弹簧针。

网友C:
先排除探头被干扰的嫌疑。

测开关电源,首先示波器带宽限制在20MHz,其次探头要做处理。
至少要去除接地夹,换成接地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那一种探头,不能用带线的接地夹子,高频测量时用接地弹簧针。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探头被干扰的嫌疑。

测开关电源,首先示波器带宽限制在20MHz,其次探头要做处理。

好的!谢谢

网友D:
测过电焊机IGBT的GS波形,下管正常,上管有严重干扰,在拔掉电源插头的瞬间波形就正常了。你用非隔离探头情况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过电焊机IGBT的GS波形,下管正常,上管有严重干扰,在拔掉电源插头的瞬间波形就正常了。你用非隔离探头情 ...

非隔离探头也测过GS,在上面图片里有,GS直接出现震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隔离探头也测过GS,在上面图片里有,GS直接出现震荡了。

“在拔掉电源插头的瞬间波形就正常了”,电源工作时产生很高电压的脉冲输出,会造成干扰,示波器上看上去有振铃,实际上没有,是假的。电焊机“在拔掉电源插头的瞬间波形就正常了”是拔掉电源插头后大电容上还有电,还能工作几秒钟,此时市电被切断,干扰无法通过市电串过去,示波器上波形就正常了,这才是真实的波形。你用隔离探头测的是真的,非隔离测的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拔掉电源插头的瞬间波形就正常了”,电源工作时产生很高电压的脉冲输出,会造成干扰,示波器上看上去 ...

嗯嗯,谢谢!请问后来上管GS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请问后来上管GS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没有进一步研究,反正拔了插头瞬间(需要的话拍照,模拟示波器不能保存)看上去波形正常,就得了。修电焊机很多是换管(常伴烧驱动,多为变压器带几个电阻二极管电容的简单电路,专门的驱动集成块很少)后就行了,一般不需要看波形。修理和研发很大不同,研发需要详细研究波形,考虑很多东西。

网友E:
上下桥用的是同一个驱动芯片吗?这样相互影响是会有的。
只可以减少改善,完全解决得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进一步研究,反正拔了插头瞬间(需要的话拍照,模拟示波器不能保存)看上去波形正常,就得了。修电焊 ...

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桥用的是同一个驱动芯片吗?这样相互影响是会有的。
只可以减少改善,完全解决得增加成本

上下管用了两个隔离驱动芯片,所以应该不会在驱动间相互影响,应该是外部电路带来的dvdt或者didt的影响,但是目前不知道具体的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