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 悦翔换水泵 一波多折

楼主(2021-09-19):
         前段时间确定了是水泵有问题,所以在网上淘了个人家没用过的长时间库存货,40块钱, 但是没有水封, 又花了十几块在网上买了一大张油棉质,尺寸为80*80公分的, 为什么要买这么大的呢, 是为了防止以后 机油底壳这些地方使用,因为现在本身就有些油浸,虽然还不算是漏油,也要为以后准备好了。
     顺便说下,有这车又想动手的朋友好准备配件。 空调压缩机和助力泵是一根皮带, 皮带规格是4pk1051  这车的发动机是JL475QD, 空调皮带是自动涨紧,所以只有一个涨紧轮, 涨紧轮的螺丝是正牙,顺时针拧紧,拧紧以后,再顺时针用力,就会把涨紧轮抬起来,就能卸掉皮带。9 如果是一个涨紧轮一个惰轮的,皮带规格是4pk1125, 而不是自动张紧的1051 不要买错了皮带。  发电机和水泵 是一根皮带,皮带规格是6pk900 。 涨紧轮是一个单独的,换皮带,就换涨紧轮,这是套件,和维修常识,提前先准备好。

        找足了工具,就开始着手拆卸,因为悦翔的水泵不好拆,原本以为搞半天足以,接下来的过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和预期,以及出现的意外,也有些让我措手不及,有时间的同志,待我慢慢道来。

        第一次拆卸时,找齐的工具规格,大小飞一整套,这里要用到的有 8. 10  13  14  15  17  18  19 套筒, 还需要一套内六角梅花扳手。(只用得到T50)

先打开机舱,这是没有拆卸前的全貌, 先用19的套筒拧松轮胎大螺丝,然后用千斤顶把右前轮边的大架顶起来,让轮胎离地,

轮胎拆掉以后,就着手先拆皮带,
拆掉两条皮带以后的水泵皮带轮

开始拆卸水泵皮带轮,水泵转动很灵活,拆卸螺丝稳不住,怎么办,找了一把150mm长的螺丝刀从皮带轮的减重孔通过去,就能再用力扳手卸螺丝就能卡得住了

皮带轮卸掉以后的样子,

这是前面的助力泵,

        给这里一个特写,这是时规罩壳,也就是正时皮带外面的大塑胶壳子,红色箭头所指的地方就是拆卸困难的问题所在,它是一个凸起, 刀片割不到,只能用大一点的尖嘴钳,使劲夹住 然后拧掉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请看下面的第一次意外

      曲轴皮带轮,一看几颗亮刷刷的螺丝, 心想,没生锈, 好拆,可一拿上8个的套筒试了试,才发现我的想法太过幼稚,这5颗螺丝极为紧致,很有可能是原厂组装的时候,气炮打得太紧,小飞棘轮扳手+长套杆,居然纹丝不动,拧了好几下,没动, 这下子急了, 我好歹也是干过十几年制造的,搞维修,拆卸更不在话下的人,为何这么个小螺丝会难住我,又歇一下,点根烟,决定再试一次,俯下身,带上手套,拧住螺丝头,稳住以后,使劲一用力,完了,套筒直接拧滑了螺丝头,心理咯噔一下,这下子麻烦了。 先不管这一颗, 剩下的4颗螺丝一个一个的拧, 能拧下来几个算几个,拧又是拧了两根烟的功夫, 只拧下来两颗螺丝, 剩下的3颗都滑头了, 站起身来,一脸无奈,麻烦死了,想办法先,

       因为拧下来的螺丝是M6的,头是8个的套筒, 恩,想了半天,又上一次楼,找出当年存下的钻头,6.8mm的, 还有中心钻, 手电钻,充电器,拿出来先给手电钻充充电,好久没用了,两块电池都充满,然后带上家伙又下楼去车前,接着干。

        先用中心钻在螺丝的正中间点上小凹坑定位,利于后面的钻头开钻,提醒各位,没有机械加工经验的话,肉眼不容易点准中心,怎么办呢, 用个小圆珠笔,慢慢在中间画,尽量画精准,方便后面好钻孔,这个孔要是偏了,就真麻烦了。

       这是我钻下来的效果, 我知道有人会问,为什么钻掉螺丝头部就会取下螺丝, 这很简单,螺丝就是靠螺丝帽顶住工件,螺纹往里旋转收缩使力, 这种拆不掉的螺丝,钻掉头部大部分受力面,松力以后,自然就能拿下来了,以前在铣床上做加工和维修的时候,是直接把螺丝头用铣刀铣平, 这样比钻孔效率更快。

取下皮带轮,有点沉,拿开以后,就能看得见正时皮带的小轮了,小轮上面有个白色记号笔的标记,正时的时候,是对着缸体上的那个箭头标记,特意拍下照片留个纪念,也方便后面的车友。

      原本正常拆卸到这里就应该直接可以把塑胶壳子拿出来了,结果又失望了,出现了第二次意外,往上拿罩壳,感觉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无论如何用力拉, 拔, 左右摇晃,它就是不出来,好嘛,累得全身湿透了, 先暂停,上楼,翻一下随车手册,(我的是PDF版本,在电脑上查看的)。

       回家休息了十几分钟,找到PDF,查看到1.5L发动机的机械系统这里,原来 罩壳中间有个装涨紧轮的压板螺丝, 这颗螺丝有点长,是压住了压板,还能锁得住这个塑胶外壳, 怎么办呢, (边下楼,边想办法, 一直都没想出来,直到走到车跟前,有了,用尖嘴钳将前面看得见的地方夹住, ,慢慢的把它扭掉,) 马上实施。

螺丝是掉了,但是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刚才的那个特写,肉眼一看,很明显那个凸起会挡住壳体, 是拿不出来的。 还是用尖嘴钳, 从下面网上, 夹住, 把它拧掉, 先把壳子拿出来再说。

这是正时皮带张紧轮,

这是打开后能看得见的水泵的位置,

正在庆幸已经成功一半, 心情愉悦的时候。

………………

等等,

……
好像有点问题,

看正时皮带张紧轮位置, 是不是和手册上的有些不一样, 再看看,

哎,头大,

     手册上图文并茂,有涨紧轮板 和轮簧, 这实际上怎么没有呢,没有这个背板和轮簧,涨紧轮力度你让我咋调节啊, 此时,心里问候了组装车间组长祖宗十八代  ……    既然没有,也没有办法了, 等装的时候再来解决……

拿掉水泵, 防冻液,哗哗的就流掉了, 看到了里面有些氧化的水道, 恩, 不脏,还算可以,
为了节约时间,赶紧清理密封面, 上密封胶,涂薄薄的一层打底, 这是为了不漏水,做的一道保险。

然后上纸垫,  再然后把水泵套上去,开始慢慢的装螺丝,原木原样的位置, 把螺丝装完了,  防冻液也要加进去, 这是防止等会点火时忘记装防冻液,烧缸。 装正时皮带,装正时皮带前,要确认大小轮的位置, 上面拍照留了记录的,就是小轮,x

下面看下大轮的位置,

大轮的位置是那个字母E  还有个圆点,要对准外壳盘上的那个缺口,这样就能装皮带了。 千万记得皮带卸掉以后,不要用扳手乱转动这俩轮,因为活塞和气门芯的位置的相对关系,牵扯到正时点火的问题,所以,规规矩矩的拆装你的皮带就完事儿,能修车的固然随便捣鼓, 不会修车的,可得谨慎行事。

上下对准记号, 装皮带, 我装的是新皮带,旧皮带就先扔一边了,涨紧轮也是新的,装完,点火,正常着车……  心理喜悦中
接着装皮带,装轮胎,出去试试车, 走起……

可这里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接着说……

       试车一圈回来,没问题, 停车, 下车打开舱盖,再检查检查, 好嘛, 不打开舱盖则已, 一打开,心理顿时不爽了 , 怎么这么大的噪音????  和之前相比,有杂音了,虽然不是异响,这下心里有点别扭了,装的时候应该一根皮带一根一带的装, 装完以后点火着车听声音, 松紧一步一步调整, 刚才只顾着装车了,忘记这一步了,对于不太喜欢车有杂音的我来说, 这下麻烦了, 还得拆一次

    耐住性子, 再拆一遍, 只是水泵不拆, 可事实上,在装回去的时候,后面再一次意外,水泵重新拆了一次的, 接着说下第二次 拆水泵的原因

这个问题的由来就是因为没有涨紧轮背板和弹簧, 正时皮带的松紧没有调整,所以有点噪音, 好不容易松紧调整好以后,往回装,涨紧轮的螺丝是M8的,头是13的, 用中飞紧螺丝的时候,因为本身有效螺纹不长, 用力稍稍大了点, 就感觉滑牙了,, 滑牙的那一瞬间, 我心里一万个不情愿, 我C, 不得不爆个粗口,还本能的说出声了。 这下事情大了, 得换个新水泵?  不换的话,又咋办呢………………

     老老实实的拆吧, 这正时皮带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因为张紧轮不紧, 皮带一松,大小轮不同步,皮带一滑,哗啦啦,呯呯砰砰, 那就是要换发动机了, 于是,又拆一边,第三次意外了, 意外这次怎么这么多呢,

   拆下来以后, 一看, 螺纹孔被拉坏了,怎么办, 又是一根烟, 决定带着涨紧轮和水泵,去朋友那里改造一下。

收拾家伙工具,锁车,洗手, 咱们二楼接着说改造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动手能力超强,这个还是得去维修厂吧。自己搞太麻烦了,费劲。

网友:
太使劲了吧。

楼主:
拿着水泵,涨紧轮来到朋友的加工店里, 找到8.5  10.5的钻头   M10的丝攻,加工过程 也是曲折,

这是水泵,  和旧的对比下, 涨紧轮螺丝孔明显大一圈, 原生是M8的, 现在是M10的, 这个好加工,直接上铣床, 手按着就能加工 , 攻牙攻正 即可,这里也给能加工的朋友支个招, 如果担心自己攻牙攻不正, 导致螺丝上上去是歪的斜着的,怎么办呢,  你就钻完孔,工件不动, 把钻头取掉, 直接把丝攻夹上去, 夹稳以后,就用手轻轻往下按在孔口部,用手转动主轴, 只要攻下去了两牙 就可以回回来, 用手板继续攻, 攻牙对于搞机械制造的人来说也算是个基本功,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个技术活, 什么东西都有解决的办法的。

这是涨紧轮 新旧对比,  加工的时候它最费劲, 因为它是转动的,不把中间夹持位夹紧, 是会动的, 我是用小虎钳,也就是磨床用的小批士, 夹住,留出钻头能过孔的位置, 倒过来夹在了大虎钳上的, 然后才用8.2的钻头对孔,, 对孔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正心, 同心, 不至于钻出来的孔是偏的。

      10.5的钻头 加工完成有以后,赶紧取下来, 用纸巾搽干净里面的杂质铁屑, 不要用气枪吹哟,  小心吹进轴承缝隙里面去了。 边用纸巾擦拭, 用嘴吹 还是可以的。

水泵和涨紧轮, 摆在一起, 新旧对比,

昨晚有人加我微信问我发电机皮带轮的涨紧轮是如何一个结构, 我这里补上一张图片,

上面是升降螺丝装进卡槽里的情况, 下面是完全取下来的样子,  它其实就是一颗特殊的螺丝, 靠螺丝的松紧, 来调节涨紧轮的上下高低, 用以调节皮带的松紧,其实发电机皮带不宜过紧,本身水泵和发电机并没有什么阻力, 只要力度适中即可, 皮带过紧, 会在机舱高温条件下,加速它的老化, 龟裂速度。 也会在开始有情况的时候,出现异响。

按照原来的位置,重新做了一个水封,还是两面打胶,原路装回。 每装一根皮带就着车听一下声音,如果有杂音,立即解决。 切忌, 没有装好正时皮带,是不能点火的。

如有什么维修经验,或者工具上的独特之处,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这绝对是万里挑不出一的技术工。这钱还是给人家赚吧。
我长安车欧力威,扭钥匙打火只响一下“嗒“,再拧,也许有“嗒”,也许咔咔咔就打着了。有时一次就着,有时5---6都不着。不是电池问题,换过。网上说是启动机。我钻车底看下。只见一个螺丝,另一个在上方,好像要拆歧管。好麻烦,看来只能花钱修。这故障有一年多了。我都怀疑是不是启动机坏。有时打火一次就着。楼主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A:
另外,请问,新车是不是8年才上线年检?原来是6年。我车2014.10月,去年上线年审一次.若按新政,今年不用上线,明年才上线.有坛友告知是否8年上线检属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问,新车是不是8年才上线年检?原来是6年。我车2014.10月,去年上线年审一次.若按新政,今年不用上线 ...

这个问题, 版主无烟男人曾经发过一个精华帖子, 就是介绍启动机的,你可以翻开看看,我就不多说了,

      刚好前两天 我搭档的 长安之星二代 也是你说的这现象, 一扭钥匙,就听见车底哒 一声, 就没反应了, 重新拧钥匙也会有哒一声, 多扭几下就能启动,很明显这是启动机的问题, 当然虽然不是每个故障都一模一样,

    启动机上有个大的电磁继电器, 是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 你去修车店,本来40来块钱就能搞定的故障, 你得出4-500,  因为他给你换的是启动机总成整件, 而我要说的,是下面图片中的启动电磁继电器, 每个修车师傅叫的名字都有些不一样,大致都差不多。

图片中, 红色标记圈起来的,就是继电器, 一般情况下就是它坏了, 启动机坏的几率不高, 因为用的频率也不高, 启动时间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问,新车是不是8年才上线年检?原来是6年。我车2014.10月,去年上线年审一次.若按新政,今年不用上线 ...

关于新车审车的问题,  你可以下载 交管12123, 政策里面有的,你绑定好你的车辆以后,它也会在你有交通违章,违停,车辆年检,等需要的待办事项给你发出通知。 我的车刚好去年是第9年,享受免检。 今年是第十年, 需要去年审了。

新政策是 6年免检,  第8年, 第10年 审验。

政策原文 :

2020年审车新规定是:1、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优化检验周期:11月20日起,将6年以内的7至9座非营运小微型客车纳入免检范围;2、费用上涨:一些地区的年检价格有所调整;3、车辆通检:小型汽车、货车和中型客车均可在登记地以外的省份直接检验车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4、临时延期:疫情阶段需要参加年检的车主,可以适当延长年检的周期,至多可以临时延期45天;5、标志电子化:今年3月份开始,部分城市开始试行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电子化,取消纸质车贴,网上可下载电子凭证。

对于6年以内的免检车辆,每两年需要申领检验合格标志,仍无需到检测站上线检验。6-10年的,每两年到检测站上线检验一次(即10年内第6年和第8年需要上线检验)。10-15年的,每年检验一次。15年以上的,每半年检验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新车审车的问题,  你可以下载 交管12123, 政策里面有的,你绑定好你的车辆以后,它也会在你有交通 ...

好,谢。你朋友只买了继电器?还是总成?啥型号总成?若买总成,会不会有型号区别,就怕买来尺寸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绝对是万里挑不出一的技术工。这钱还是给人家赚吧。
我长安车欧力威,扭钥匙打火只响一下“嗒“,再拧, ...

我来回答你:你这个打不着是吸引线圈过电不好,和“吸力包”本身无关。其原因是吸引线圈要通过转子线圈接地,碳刷和电枢(铜头)之间有氧化层,起动机转子停止在氧化层小的地方就可以打着车,停的不好就打不着车。建议把启动机拆下把转子的电枢(铜头)用最细的砂纸打磨干净。同时检查碳刷的长度,如有必要同时换掉。这种故障现象我修过好几列,有小面,别克,马自达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你:你这个打不着是吸引线圈过电不好,和“吸力包”本身无关。其原因是吸引线圈要通过转子线圈接 ...

吸力包就是电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谢。你朋友只买了继电器?还是总成?啥型号总成?若买总成,会不会有型号区别,就怕买来尺寸不对。

是我给他换的,他自己网购买回来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 , 当然 也有楼下金杯兄说的情况, 所以 , 你可以先把启动机总成拆下来, 接上电瓶, 自己先试试机, 继电器换了,启动机也拆开碳刷也换换都行,

买启动机总成,是根据车型号 年份,还有车架号来的,你买的时候提供这三个参数, 比如  2011年 长安凯励程, 车架号1234566789    卖配件的才好给你拿对应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你:你这个打不着是吸引线圈过电不好,和“吸力包”本身无关。其原因是吸引线圈要通过转子线圈接 ...

启动机 和发电机 的碳刷, 好换吗,手痒,一般十年左右的车, 都需要监测这些磨损件和老化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动机 和发电机 的碳刷, 好换吗,手痒,一般十年左右的车, 都需要监测这些磨损件和老化件了, ...

发电机的碳刷大约可以跑30万公里,起动机的碳刷要根据使用频率进行维护。像老普桑的发电机碳刷+调节器为一体不用拆发电机就两只螺丝即可完成。
好不好换要看结构,经验多了就好换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的碳刷大约可以跑30万公里,起动机的碳刷要根据使用频率进行维护。像老普桑的发电机碳刷+调节器为 ...

哦,先谢。我当时怀疑启动机主触点有不良,或是接线柱不好。也怀疑过吸力线圈局部短路,导致吸力不够。没想到是碳刷与转子之间不良。我后来加了一块18W光能板,大太阳下电池能到13.1V,启动似乎顺畅一些。若是停在阴暗处,打火时大概率一次不着。再看看。我车7年才4万3公里,不会是磨损引起。在车友群,人家10多万公里,也没听说启动机坏的。偏偏我碰到,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