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台机和笔记本各一台升级下固态硬盘问题!

楼主(2021-09-20):
目前就定位120G,主要用来做系统盘,笔记本只能SATA,台式机没有开机箱看,还是SATA吧!
因为老机器,本着花费少,随时准备更新的原则,虽然坛友建议买新的(100以上保修三年),但我还是准备选择颗粒好点二手的固态。估计90元以内。颗粒知道主要有MLC,QLC的,颗粒重要还是主控重要?主流的主控什么的寿命长点?
能顺便推荐几个型号吗?据说浦科特M6S不错?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二手的用了多久,很难把握,寿命还有多长很难评估,不过既然楼主喜欢尝试,那就玩玩呗;
建议还是上新的,各种指标、品控都会理想。

网友:
既然是二手,就不要指望什么寿命,什么速度,能用就行,啥事趴窝,听天由命。

网友A:
要看什么老机器,有些很老的,上固态直接卡在自检,

网友:
建议还是买新的吧,差不了几十块钱了,而且主控芯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拆机的就算是颗粒好,怎么跟得上主控的日新月异呢?买旧的又谁知道啥时候就趴窝呢,喜欢折腾那就另当别论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老机器,有些很老的,上固态直接卡在自检,

笔记本三代I5 ,集成显卡;台式机好像是E6500

网友B:
买新的要注意有qlc的,有些主控可以看写入量,但不一定准,因为可以重新开卡。

mlc的便宜的很难买到,特别是新的,基本没可能。

三星的貌似不错,不过价格高,英特尔的貌似也还行,除qlc型号的,但据说主控直接限制写入量,一到就锁死变只读。

其实个人觉得,如果是mlc、tlc的,写入量不大的话也还行。

另外特别老的主控要注意,很费颗粒,买前最好让卖家上性能测试图,以前有大号u盘,性能太渣。

网友:
3d tlc的注意,读写寿命是增强了,但易漏电、数据掉电保存时间短,如果长期不开机要注意。

网友:
固态建议不要买二手的,哪怕是机械的!曾经我买过二手机械到头来还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要注意有qlc的,有些主控可以看写入量,但不一定准,因为可以重新开卡。

mlc的便宜的很难买到,特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三代I5 ,集成显卡;台式机好像是E6500

这个应该可以,遇到过ati芯片组装ssd自检卡住的,是 ati sb600

网友:
我的3代i3本子,换了个120G固态后,感觉还能继续用几年,呵呵。。。。

网友:
换固态快多了